楼主(2023-10-21):
我们平时只用到变频器,通讯采用的是MODBUS-RTU格式。我原以为就两种一种RTU,一种ASCII码格式。今天有个客户说用变频器通讯不上,格式不支持,了解了一下,竟有这么多模式。一般我们都是用rtU模式,但RTU又分了四种。各位指点一下,各种分别是什么意思,我们用的话选那一种?这几种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不是搞研发,所以我不知道变频器用的是哪种模式。
最好讲一下各种式模的区别。

网友A:
没有, RTU就一种模式, 一般是在功能(function code)上有局限, 但普通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这四种是这个厂家自己出的幺蛾子.
比如第一种, 是两个黄鹂鸣翠柳, 完全不知所云.
第二个, HEX ...大概是说用十六进制的地址, 这个用十六进制和十进制, 指示它自己看或者填的区别, 跟modbus RTU没毛线关系.
第三个, zero base ..., 因为大家都知道, 比如modbus 地址40001是从1开始的, 绝对没有40000. 但是modbus内部报文实现, 40001的表示是0000, 所以总有个视觉误差. 很多厂家为了省略4x, 往往就说地址是yyyy, 有时yyyy从0开始, 代表的是400001, 就造成了所谓zero的混乱. 但绝对的modbus没这种混乱, 40001在报文里面一定是0000, 没有0000或0001的两种模式.
第四,RTU(over TCP),其实modbus 有TCP(但modbus 好像没说TCP/IP, 虽然它建立在IP基础上). 这个RTU over,大概是把RTU的报文按TCP发送接收, 这种也不是正常被支持的. 正常, RTU和TCP不是一样报文的. RTU over大概和RTU报文一样.

网友B:
和变频器通信就选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平时只用到变频器,通讯采用的是MODBUS-RTU格式。我原以为就两种一种RTU,一种ASCII码格式。今天有个客户说用变频器通讯不上,格式不支持,了解了一下,竟有这么多模式。一般我们都是用rtU模式,但RTU又分了四种。各位指点一下,各种分别是什么意思,我们用的话选那一种?这几种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不是搞研发,所以我不知道变频器用的是哪种模式。
最好讲一下各种式模的区别。
Modbus RTU和Modbus ASCII协议是基于RS232、RS485来实现的
Modbus TCP是基于以太网来实现的
Modbus RTU Over TCP和Modbus RTU Over TCP是把原来Modbus RTU和Modbus ASCII报文封装到以太网链路当中了

网友C:
遇到一些奇怪的modbus通讯 没有报错 读不到数据的。

网友D:
这个是什么软件?
遇到奇怪的只能一个一个去试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平时只用到变频器,通讯采用的是MODBUS-RTU格式。我原以为就两种一种RTU,一种ASCII码格式。今天有个客户说用变频器通讯不上,格式不支持,了解了一下,竟有这么多模式。一般我们都是用rtU模式,但RTU又分了四种。各位指点一下,各种分别是什么意思,我们用的话选那一种?这几种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不是搞研发,所以我不知道变频器用的是哪种模式。
最好讲一下各种式模的区别。

网友E(2023-12-13):
现在modbustcp那个用的更多了。

网友F:
协议其实一直没变,地址表达形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