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1):
在子程序中输出值 Q0.1 指定为 out 和 in_out 为什么实际输出结果不同?

网友A:
这个要结合您的程序吧?最好是结合在线看下状态。

网友B:
结果一样啊

但是,在FB里面,OUT类型的BOOL变量不建议当成IN来使用;

但是INOUT就可以;

有些博图版本会警告,但是不会报错

楼主:
两台电机启停调用同一个子程序,分别输出 Q1 和 Q2,结果启动第一台 ,Q1Q2 同时输出,数据类型改为 in_out 就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看官方论坛的解释

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67704_1029.html#otheranswer
以前都没注意这个问题,反正都是无脑设置in out

网友E(2023-12-17):
这两个确实不一样,返回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