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316J光耦问题

楼主(2023-10-21):
现有一台驱动器驱动使用的光耦为A316J光耦,6路驱动电路中5路可以触发,从光耦到模块输出角上的电压均由-9V变为14v。只有1路触发一点反应没有,与其旁边电路二极管电阻电容光耦等都更换一遍,旁边电路依然正常。将该光耦14、16角短接后触发就正常了。光耦均用指针万用表X1档触发。有没有大师帮忙指点一下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画图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