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1):
我们激光加工有个需求,就是要记录激光打在材料表面产生的温度。每次出光大概就是10秒-60秒。这个温度有非接触式的传感器测量,比如在PLC里D100是这个温度。现在需要每次出光完成后自动生成温度记录的曲线,方便以后查看。温度曲线—横坐标是时间(也就是几点几分几秒开始出光,几点几分几秒停止),纵坐标是温度值(也就是D100这个值)。我希望力控画面里有一个按钮,名称是“出光温度记录”,点击后能弹出来1个窗口,窗口是文件夹,可以选里面保存的某个曲线并查看。
请问力控里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A:
不能.
你说的东西没有自己弄清楚.
首先你没有记录出光和停止的事件(DO), 只记录了温度, 温度和出光停止并不一定对应.你也许是想用出光和停止来做事件, 记录温度,一次一个分段文件, 但你也要规定记录温度的间隔, 太快了不行, 大概1秒比较合适.
其次,你说的数据都能保存, 但你说曲线就不行了. 你可以用数据加载excel做曲线.
另外,力控自己就有曲线功能, 你也许可以在力控里面查看, 也可以截图保存.

网友B:
先说一下你的测温的方式是怎样实现,测温时间和面积这些都是涉及到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使用非接触式的测温传感器,对准激光打在金属表面的位置。没出激光时,这个温度就是常温,激光打的瞬间温度应该就有几百度。一旦关闭激光,这个温度会快速下降到室温的。这个温度被实时采集,经转换后在PLC里(比如是D100这样一个32位浮点数)。我需要记录的就是从出光,到关光这个时间内的温度。我希望得到1个温度曲线,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温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