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地址重复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3-10-21):
(无正文)

网友A:
手动和自动的pid不太可能同时运行吧

网友B:
前面不能是sm0.0,要有手自动运行条件的。。。

网友C:
搞个中间地址转一下。
比如模拟量转换那一个输出到VW0,PID调节的输出到VW2.
然后再起一个程序段,VW0或VW2输出到AQW0
这样就没有双输出,后盖前,这个事了。
但是这个条件不对,条件是不是得互锁?

网友D:
你在作控制画面时 就要做手动 自动模式选择 自动时用PID 手动时写数据。AQW0 用寄存器代替。最后的输出使用寄存器到AQ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