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地址重复怎么解决?

楼主(2023-10-21):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定手动给定与PID不冲突
做AQW1 or AQW2 再OUT AQW0

网友B:
VD116放到下面的manual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D116放到下面的manual就行了.
manual是百分比,需要换算,*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D116放到下面的manual就行了.
manual是百分比,需要换算,*2
j就把他上面的计算改吧改吧放到下面就行.

网友D:
把输出改成两个不同的VW,然后用传送指令,手动,自动分别传送不同的VW到AQ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