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1):
对不起各位,我把原题目给覆盖了(原先题目在1楼),真正要求解的题目是目前的题。请谅解。发帖日期:2023-10-22

谢谢各位,YXBK版主帮忙解答了讲的很详细,谢谢。解答日期:2023-10-24

说明:4个通道是小球进入通道,每个通道有前感应器和后感应器,
通道1和通道2走右边皮带和中间皮带,然后到达小球收纳盒。
通道3和通道4走左边皮带和中间皮带,然后到达小球收纳盒。

动作:当通道1 2 3 4通道上前感应器感应到有小球的时候。按照先后感应顺序进行动作。
例如:通道1号前感应器先感应到,就先走通道1小球,当通道1小球达到后感应器的时候,感应器给PLC信号,让右边的皮带和中间的皮带启动,这个时候小球开始走,当小球走到中间皮带上面的感应器,发出完成信号,停止皮带转动。然后再让其他通道走。反反复复的一直这样走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描述: 有4个按钮控制4个灯 分别是按钮1、按钮2、按钮3、按钮4   灯1 灯2 灯3  灯4  。按钮1控制灯1   按钮2控制灯2  按钮3控制灯3 按钮4控制灯4

动作:当按钮1到4  随便按哪个按钮就对应哪个灯亮,先按的先亮,后按的后亮,无论顺序是4321、1324、2314、12、23、34的顺序,根据先后顺序让灯点亮。

这种要求不需要FIFO,你按哪个灯的开关哪个灯就亮,你如果硬要说我找个人4个手一起按开关的话就当我没说。

---开关1------------------------(灯1)
---开关2------------------------(灯2)
---开关3------------------------(灯3)
---开关4------------------------(灯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题目没写的太清楚,按完以后人就离开了

网友B:
意思是,程序等待4个按钮全部完成以后,

亮起对应的灯吧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5078

欧姆龙写的ST,三菱也支持ST,自己转换一下即可

网友B:
你这个逻辑很简单,

例如按钮灯S1234对应是四个数值K1 K2 K3 K4,按下存入对应的寄存器块 D0 D1 D2 3

然后一个序号寄存器DX

DX=0,等待第一个按钮写入,如果按下S3,D0写入K3,然后DX+1;
DX=1 等待按钮写入,如果按下S4 D1 写入K4 然后DX+1,(DX=2了)

依此类推,具体你要如何限制之类的自己加,

提取也是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经下载了,尝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题目没写的太清楚,按完以后人就离开了
灯不需要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题目没写的太清楚,按完以后人就离开了
灯不需要关闭?

需要关闭的,只是重要的动作,我写不出来。

网友D:
到了中间皮带的感应器后,是怎样区分进到对应的球号收纳盒呢,是推杆还是气吹或者其他方式

网友C:
修改后的要求,与通常理解的先入先出没关系~当小球走到中间皮带上面的感应器,发出完成信号,停止皮带转动。然后再让其他通道走。反反复复的一直这样走下去。

收纳盒号要求与通道号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改后的要求,与通常理解的先入先出没关系~当小球走到中间皮带上面的感应器,发出完成信号,停止皮带转动。然后再让其他通道走。反反复复的一直这样走下去。

收纳盒号要求与通道号对应?

要对应的,哪个通道信号来了,后面用气缸做分流的,只是题目没有表达出来。前面的程序没有写出来,所以就只讲了前面的动作。

网友E:
在左右皮带上装上检测就可以了! 左右 谁先进来 谁先出!我们很多机器都是这样 。双通道来料。哪边先进哪边就先出!

网友F:
三菱有先入先出的指令,SFRD,SFWR.来一个存一个数据,出一个取出一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菱有先入先出的指令,SFRD,SFWR.来一个存一个数据,出一个取出一个数据。

主要是不会用啊。我刚学PLC没多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菱有先入先出的指令,SFRD,SFWR.来一个存一个数据,出一个取出一个数据。

主要是不会用啊。我刚学PLC没多久。

单独学会用SFRD,SFWR这两个指令不难,难的是要先搞懂流程。

我的理解是,所有的球先都在前感应器位置等着,然后从1号位置按顺序放,也就是启动对应的通道,碰到后感应器时停止对应的通道,然后再启动左或者右通道与中间通道,一直到球进收纳盒,然后再放下一个通的,这样的话左或者右通道与中间通道上面始终都只会有一个球在,所有的后感应器上也只有一个是导通的。

网友D:
X1-X4 是 1-4通道的后感应器,对应的D10数据也是1-4

X5是中间输送带感应器,Y1-Y4是1-4号收纳盒气缸控制

球在经过后感应器时把对应通道号数据存入D21-D24,D20是记录存入个数的

假设2通道来球,X2接通一次,这时D20是1,表示记录了一个数据。D21是2,表示是2号通道。

假设接下来3通道再来球,X3接通一次,这时D20是2了,表示记录了2个数据。D22是3,表示是3号通道。

这时2号通道的球走到了中间输送带传感器位置,X5导通,触发读出指令

把先存在D21的数据2传给D30,D30与后面的做比较后接通对应的气缸输出点

同时记录个数的D20会自动减1,就是此时D20是1了,原来D22的数据传给D21,就是这时D21里面是3了

接下来3通道的球过来,X5再次导通,D20会自动减1变成0,D21的数据3传给D30,D30比较后导通Y3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菱有先入先出的指令,SFRD,SFWR.来一个存一个数据,出一个取出一个数据。

主要是不会用啊。我刚学PLC没多久。

单独学会用SFRD,SFWR这两个指令不难,难的是要先搞懂流程。

我的理解是,所有的球先都在前感应器位置等着,然后从1号位置按顺序放,也就是启动对应的通道,碰到后感应器时停止对应的通道,然后再启动左或者右通道与中间通道,一直到球进收纳盒,然后再放下一个通的,这样的话左或者右通道与中间通道上面始终都只会有一个球在,所有的后感应器上也只有一个是导通的。

老哥分析的题目是对的。谢谢给予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刚测试过了,是这种效果。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