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2):
厂里有一个变频器带1.5千瓦的电机,总是显示电流过大停机,我可以换5.5的变频器可以带1.5千瓦的电机吗?

网友A:
变频器是多大的?实际电机又是多大?

正常来说1.5千瓦是3A电流,超过了会停机才是正常的。

如果是变频器的问题,换成5.5的可以带,但是要把保护参数调成1.5KW的

否则如果过载,电机冒烟了变频器还不会停。

网友B:
电机没问题的话可以使用5.5的变频器,电机参数和报数参数需要修改。

网友C:
可以,但电机电流的参数要设好,否则一直过流变频器又不停机电机就挂了;

网友D:
可以,参数要设置。

网友E:
既然之前出现过流故障,你不先检查一下原因么
你用这个大变频,你还是要把保护电流设置到对应你的电机的额定电流,如果还是报故障,就可以排除原来的小变频故障问题

网友F:
看看机械问题

网友G:
换大功率变频器能用,前提是先搞清楚电流高停机的原因,如果电流值超过了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应该去检查机械负载。

网友H(2023-11-29):
原来装设备一般选变频器与电机功率一样就可以,近期做了一套地源热泵供暖系统,5匹压缩机用的伦茨4KW变频器,发现变频器功率小了经常过电流,后来换成5.5KW的。

网友I:
参数一定要设好,不然电机真的会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