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2):
设备如下:

10几个变频器(075k~5KW,单相220~380V混着的),1个大变频器,目测45KW左右大小;

然后4个加热箱,一个箱子16根1KW加热管左右(220V,星接,某些不均衡,中点未接零),也是前几天一起改的!

~~~~~~~~~~~~~~~~~

前天叫我帮忙改控制部分程序,加了几个小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出问题了,找了2波人(比较水的那种)没搞定,找到我;

原话:*师傅,帮我过来看看吧,我这里2个变频器炸了!

~~~~~~~~~~~~~~~~~~~~~~~~~~~~~~~~~~~~~~~~~

&*(&*(&

赶到现场,220V的变频器,好几个变频器,1个3P空开分下来的L线,N线是跳接的,我操。
通电,发现N线断了一根,恰好就是烧毁的2个变频器的N线!

美滋滋的想着,这么容易找到问题?接好N线,吃了饭等买的变频器送过来!

换上,调试好参数,电机转起来,OK。~

~~~~~~~~~~~~~~~~~~·问题来了~~~~~~~~~~~~

让测试整条流水线开起来,

1,开启加热,OK
2,开启所有变频器控制,OK
3,他们工人开启45KW那个大变频器,对面的防爆灯直接炸了,一排4个,就剩一个能亮!
4,立马拉了总闸,几个人懵逼了。。。

老板懵逼了,我也懵逼了!

拆下一个防爆灯的LED灯,标称450V耐压的滤波电容直接炸了!

算下来,AC220V估计变成了AC320V以上!

~~~~~~~~~~~~~~~~~~~~~~~~

Q:
1,单独开启加热,L1 L2 L3对N线电压都正常AC220~230之间,相差3V不到。(虽然加热管星接中性的未接N,但是电压偏差不大,电流未看)
2,开启那个大变频器,也是AC380V用电,不存在单相用电啊。
3,防爆灯炸的时候,设备每个空开都没见跳闸,也就是说设备的变频器,加热组未短路!

~~
4,后来检查了设备上级的空开,到配电房的空开,未见N线异常,以及其它明显异常!

请教下大佬,会是什么问题导致某相电压忽然升高到300+的?

楼主:
我现在怀疑是,某一相L对地短路,造成L-N(PE)接近直通,造成AC220V变成AC300+了。

关键是小厂,不知怎么配置的空开,也没见跳闸之类的问题,现场线路也是非常的。。。不言而喻

楼主:
如果只是三相不均衡,不会让450V的耐压电容炸了(整流滤波),

各位大佬的意见呢?

明天再战!洗洗睡了

楼主:
如图分析,正常N-L1之间是220V,如果整个供电负载,L2或者L3对地(PE,N)短路或者接近短路(线路损耗之类的),是否会造成N-L1之间电压变成AC380?

~~~

感觉没有维修方向了,哎,都是难啃的骨头

网友A:
如果N线没接地或接地不好,有可能因为单相接地造成类似问题,如果是这样,要查变频器那一段,找出接地故障点。

网友B:
你加热部分加个漏保看看跳不跳?怀疑加热部分有问题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D:
如果是在启动大的变频器就炸了,有没有可能是谐波的原因

楼主:
各位,破案了,变频器电机线对地磨破皮了,相当于N线不是0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破案了,变频器电机线对地磨破皮了,相当于N线不是0点了。
感觉是浪涌冲击电压,变频器输出经过整流滤波,才逆变成交流给电动机的。感觉关系不大,等大神解惑。

网友F:
加热管你接星接就可以,星点不用接到零线去,接到零线有一个极端的状况是合闸不正常
启动大变频器时候,某一相的电压升高,也有可能是你的变频器是加装了电子急刹车装置,电能可以反向输出,这个配件一般是在刹车状态起作用,如果出故障就难说
不排除你的供电系统存在断零线的问题,或者是没零线,用了地线当作零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破案了,变频器电机线对地磨破皮了,相当于N线不是0点了。
感觉是浪涌冲击电压,变频器输出经过整流滤波,才逆变成交流给电动机的。感觉关系不大,等大神解惑。

应该是零线与地线混接在一起了,从变频器逆变出来到电机的线是有谐波的,

原则上就算磨破皮,最多就是对地短路,变频器报警停机,

在接地的时候,电流通过地线返回接地点进入大地,跟零线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但如果在中间位置把地线与零线接在了一起,那么这个有谐波的电流就通过地线、零线去到LED防爆了

正常的电流走向是蓝色,如果LED灯的零线是绿色线,那么电流就有红色线的走向

网友G:
如果没有零地混接情况,变频器输出线接地也不应该出现这样情况,或许还有哪个电机零线有虚接的可能…

网友F:
电机线接地变频器应该是第一时间会报过流或报接地故障,估计你的用电系统零地混接并零线存在虚接问题

楼主:
今天总结一下把。

1,肯定不是PE N线混用的情况,至少我看到没有;

2,根本问题还是供电系统N点电位不是0了,(楼上我也分析过,偏相不会导致电压升高到450V电容炸飞),只有N-L之间电压AC330+(整流滤波反推要超过电容耐压DC450V),考虑是一瞬间就炸了,我感觉380V都不一定有这个威力!

3.小厂供电配置也非常的乱,比如,400A的空开进设备,设备电流我看了,运行起来50A左右(加热+电机),大风机变频器是单独的,不是设备一体的。

变频器柜子空开配置的200A/3P;接地也是不合理的虚接(37KW变频器,2.5mm的接地线从隔壁电柜拉过来,压在电柜安装地脚膨胀螺栓上面)

反正就是很多不合理

4,客户描述是这样的:早晨用了半天,中午吃了饭一会就坏了,变频器炸了(听到响了,电容我看也炸了,并且公用零线也炸断了),反过来想,也就是电机线经过半天摩擦破皮和机械转轴链接了。

~~~~~~~~~~~~~~~~~~~~~~~~~~~~~~~~~~~~~~~~~~~~~~~~~~~~~~~~~~~~~~~~~~~~~~~~~

图:450V的LED滤波电容,直接炸了。

罪魁祸首:电机线和轴摩擦

电位示意图:

~~~~~~~~~~~~~~~~~~

总结:

N线虚接,不会造成电压升高到直接炸鸡的情况,

只有N点不会0电位才会造成 N-L之间瞬时高压,

比较顺利的原因是:变频器报接地故障了,不然还要一顿好找,也算是运气较好!

现场是喷漆车间,老板吓死了,如果燃起来,他这么多年的身家我估计都没了~

但是,老板对于安全只是口头说说罢了,例如:电机线管子啥都没穿,线缆曹盖子没盖,线也没全部如槽,反正怎么方便怎么来~

出问题才知道好多都是自己给自己挖的坑。

~~~~~~~~~~~~~~~~

故障背锅侠:

另一波改加热管的队伍!

为啥?

因为他们给加热箱拉过线,可能是把电机线给蹦出来了,哈哈哈哈~

~~~~~~~~
细节决定成败,如果电机线穿管进电缆槽盖起来就没这回事了,如果空开配置合理也没这回事了,如果变频器柜子接地合理也没回事了。

楼主:
补充1L,

1.因为不知道原因导致N-L电压忽然升高,怕烧东西,我让找了3个白炽灯接ABC三相,发生异常高亮肯定电压高了,及时断电!

ps:内部线灰常乱~哈哈

2.变频器报警代码,右下角是接地线,很细很细。不知道是谁装的,

3,变频器接地也未接,(好多人感觉接地线不过电流,随便接上就OK了,殊不知,如果设备发生短路电流,你那根细线直接崩飞。)

~~~~~~~~~~~~~~~~~

当然,很多时候成本决定很多东西,最近给基站安装机柜,因为成本问题,机柜接地线从25mm的铜线搞成16mm的,到现在用非国标16mm的,为啥?

成本!成本!

楼主:
再补充一楼

老板不懂,找的电工也是水货

Y形连接加热管,安装位置的原因,3相加热管安装有多有少,我多嘴了一句,师傅,要不中点拉一根线接到设备N线排上去?

没人鸟我

~~~~~~~~~~~~

加热管是220V 1KW的,你搞成3相不平均,电阻大的(加热管少)一相岂不是电压会超过220V?

它吃的功率会增加不少呢。

~~~~~~~~~~~~~~~

反正是,小地方,电工也水,老板也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