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3):
如题,求助各位前辈,具体需求如下
1. 编程形式仿三菱的FX系列
2. 有AC220V供电型号、输出形式继电器形式(可以承受AC220V电压)
3. 最好能够有DC24V输出

网友A:
现在我们做工控板的技术很成熟了,去淘宝搜就可以了

楼主:
我在淘宝搜了半天,找到的都是没有AC220V供电,只有DC24V供电的

网友B:
感觉没什么认证要求的话,直接淘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搜了半天,找到的都是没有AC220V供电,只有DC24V供电的
多个开关电源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D:
PLC工控板 可编程控制器 FX1N-30MR 220V供电 兼容三菱-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0.0.3b74523cZltPCO&id=631635944095&ns=1&abbucket=17#detail
这个带220输入和24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LC工控板 可编程控制器 FX1N-30MR 220V供电 兼容三菱-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0.0.3b74523cZltPCO&id=631635944095&ns=1&abbucket=17#detail
这个带220输入和24输出
这个没有性价比了 还是单板加个电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看价格好像是190 感觉性价比也还可以?

网友F:
如果有量的话,还不如订制,订制的话,成本会更加低,但是从维护成本考虑的话,最好是外置继电器比较好,坏了容易更换,如果是用内置的继电器,如果你拿内部的继电器带接触器的话,坏PLC输出点的风险比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出意外,应该是带电磁阀~所以 风险相对应该没有那么高吧

网友G:
谁说没有220电源的啊,华庆军电子的板卡就有啊,虽然220的比24的贵点,但24的很好用的,起码电源问题你就换个电源,方便的很

网友H:
各种三菱的估计有上千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购买渠道或者链接吗?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购买渠道或者链接吗?感谢

淘宝搜索很方便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多路电磁阀的驱动,继电器根本不是最优的选择。

网友I:
无锡创研,基于三菱的。我在工业上用了很多年了,去年上量产设备用。模拟量感觉稳定性差点,开关量好用。除了一些软件上的小漏洞需要在编程时候注意外,硬件可靠性值得信赖,运行最久的已经十年,还没有任何一块出过故障(这点挺意外的)。当然,我使用设计做得规范,用台达的直流电源,输出用晶体管带欧姆龙和泉继电器。你可以X宝搜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最优选择您还是倾向于订制板么?不过我实际的问题应该是量肯定上不来,一次性不会超过5个一般来讲

网友F:
回复 楼主:
既然没有量,还折腾什么呢,买市场上的成品PLC来用不是更加好,以后维修也方便,为什么非要折腾呢?难道那么在乎成本,都几台的量了,还要怎么省?在你的初创时期,要想着怎么把产品做好,而不是想着怎么把产品做到低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