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增加PLC元器件

楼主(2023-10-23):
ACE2018的版本,怎么PLC的型号这么少呢,最常用的三菱的西门子的都没有。如果想增加某一厂商的,怎么增加,比如台达的?

网友A:
自己增加也没什么用,我之前做过几个PLC,后来重装系统后都不见了
其实这些PLC只是一些特殊的块而已,你可以插软件内置的PLC,把型号改成你自己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