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个定时中断求平均值,结果不对。

楼主(2023-10-24):
Smart200,定时中断。测试的时候,给当前值设定一个浮点数,中断10次后累加值除以10,得到的数据不对,请教各位老铁指导一下。

网友A:
将MOV_R,MOV_W指令另外控制,不要串联在DIV指令后。

楼主:
我在找找原因

网友B:
加法前面不用加沿的吗?

网友C:
你是不是数据太小了。
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D:
应该是中断以后进行加法运算vd28+vd108,而不是在sm0.0之后进行vd28+vd108,当中断等于vw50=10时,再除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中断以后进行加法运算vd28+vd108,而不是在sm0.0之后进行vd28+vd108,当中断等于vw50=10时,再除法
他这段程序应该在中断程序里

网友F:
右边最后那个指令应该填个“1",填”0“是错的

网友G:
自加指令前面得加个 沿指令吧!

网友H:
确定每次进入中断程序号,以SM0.0作为条件,ADD,INC只会执行一次吗?

网友I(2023-11-27):
1)楼主贴图的这段程序,应是【定时中断事件】绑定调用的【中断子程序】;
2)该【中断子程序】被【定时中断事件】周期性自动调用,每次调用均执行一次。并且,不受程序执行周期的影响;
因此:
1、三楼:【加法前面不用加沿的吗?】。加法前面 不能用【沿指令】;
2、八楼:【自加指令前面得加个 沿指令吧!】。自加指令前面 不能加【沿指令】;
3、九楼:【确定每次进入中断程序号,以SM0.0作为条件,ADD,INC只会执行一次吗?】。是的,ADD,INC只会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