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5):
想用for语句 从 模块的G176~G191 数据 赋值给 d10~d25  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用for语句 从 模块的G176~G191 数据 赋值给 d10~d25  如何实现呢

不需要FOR语句.

BMOV(M0,U0\G176,K16,D10);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是哪家的PLC,ST语言可以直接用MOV呀!

网友C:
就16个信号?直接一对一好了

最近弄45车位立体车库*3的欠时报警(安监局要求),开始也是图省事,结果不行(信号不连续)最后用基本办法解决,添加2k多句~顺带区分出上/下限,左/右限(位)报警

网友D:
Z0 := 0;
FOR i := 0 TO 16 DO
 D10Z0 := G176Z0;
 Z0 := Z0 + 1;
END_IF;

网友E(2023-12-13):
可以直接用块传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