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台伺服速度匹配问题

楼主(2023-10-25):
一台伺服带着纸向前送料,另一台在纸上压折痕,要求可以调节折痕大小( 20-100 mm )
压纸伺服一圈可以压6份圆滚固定折高是26mm .
送纸伺服周长270mm,压纸伺服周长312.116mm.
速度1;1折痕是26mm
折高超过26mm ,压纸伺服需要在压纸瞬间速度提升到和送纸伺服一样.
问题是压纸伺服压纸瞬间加速,折高会变小

网友A:
折高是什么意思?
要求可以调节折痕大小( 20-100 mm ),这个是指痕迹的宽度,还是间距?
最好画个示意图,或者把压好的纸拍个照片传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滤芯行业,是不是需要用到电子凸轮追剪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是压痕滚筒上有6条压条,也就是说一圈可以压6道痕,每一道痕迹之间的距离可以调节(20-100)
这个距离就是改变两台伺服电机之间的相对速度,这样应该相当于飞剪,两个电机是一直在转动的
看你的图片压纸辊上,还有个盘,6等分,左边和下面都装了光电开关,不知是什么用途
或者说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左边接近是原点开关,右边压纸轴加速信号,六等分是一圈压6折12份

网友A:
这是抖音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抖音上的
这是固定宽度的

网友B:
但看视频的话,机械凸轮结构应该也是可以的,不用伺服,有专门做折纸的机械

网友A:
回复 楼主:
人家是任意调节的,抖音上搜 滤芯滚筒折纸机 ,大把的视频,看做出的成品都是跟你的一样。
我觉得你想的太复杂了,这哪需要什么凸轮追剪、原点、加速,就是简单的两套滚轮之间的速比
估计以前就是个普通电机加个变速箱或者换齿轮实现的,
现在只是伺服便宜,为了调节方便,看起来高大上才改成两个伺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相差大的话 压纸瞬间会把纸扯断

楼主:
回复 楼主:
视频任意折高是需要更换滚筒的

网友A:
折高超过26mm ,压纸伺服需要在压纸瞬间速度提升到和送纸伺服一样.
问题是压纸伺服压纸瞬间加速,折高会变小

压纸伺服加速,就相当于是提前进了折痕位置,那高度肯定会变小

要想变高,应该是压纸速度减慢或者送纸速度加快,这样进的纸才会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折高,压纸速度慢 送纸速度快在压纸瞬间,速度差距大纸就会扯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折高,压纸速度慢 送纸速度快在压纸瞬间,速度差距大纸就会扯断.

那你在纸还没过压痕时就多送点,如果送纸速度不变,就把压纸速度减慢,

这样送过去的纸就会长,然后到压痕时再同步速度

如果折矮的,就在没过压痕前,压纸速度加快,这样送的纸就少一点。

网友A:
还有你这个设计不知是抄人家的还是自己想出来,在效率上应该是个问题

假设压纸滚筒一分钟60转,就是1秒钟1转,光电开关那里有6个槽

这样的话就是每166毫秒(1000/6)就要做一次速度的调整

我看的视频不止这个速度,如果速度再快,假设120转,那么每83毫秒就要调节一次

这样的速度PLC能做的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这个设计不知是抄人家的还是自己想出来,在效率上应该是个问题

假设压纸滚筒一分钟60转,就是1秒钟1转,光电开关那里有6个槽

这样的话就是每166毫秒(1000/6)就要做一次速度的调整

我看的视频不止这个速度,如果速度再快,假设120转,那么每83毫秒就要调节一次

这样的速度PLC能做的到吗?
我这样做是有误差的,折高大时在压纸前会加速到和送纸速度一样,折高小会减速
同行做就是用电子凸轮追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这个设计不知是抄人家的还是自己想出来,在效率上应该是个问题

假设压纸滚筒一分钟60转,就是1秒钟1转,光电开关那里有6个槽

这样的话就是每166毫秒(1000/6)就要做一次速度的调整

我看的视频不止这个速度,如果速度再快,假设120转,那么每83毫秒就要调节一次

这样的速度PLC能做的到吗?
我这样做是有误差的,折高大时在压纸前会加速到和送纸速度一样,折高小会减速
同行做就是用电子凸轮追剪

既然是抄,那就好办了,按照人家的做就是,至于怎么追剪,多看看手册好了

要不也可以这样试一下,压纸这边走速度模式,速度设定跟送纸一样,

送纸辊那边加个编码器,当记到一定脉冲数时,让压纸辊转动一格,

就是刚好关电开关感应到压纸辊停止,同时脉冲数清零,然后如此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