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5):
各位大佬,指导一下台达A2伺服同步功能怎么用

网友A:
你具体要怎样同步?

网友B:
叫龙门同步 有点坑! 它的方式时 同1个PLC脉冲信号!并联在2个伺服上。它们的脉冲数信号是一样多。两个伺服之间的编码器信号 还要互相监视。超出设定偏差时就要报警停机!对机械的精度要求非常高。不然转几个小时可能都会偏差不同步而停机!做过3台这样的机。还是偶出现偏差要人重新校准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