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控制

楼主(2023-10-25):
这样控制变频器有问题吗

网友A:
你应该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成功了吧,那么参数设置就照调试助手的

程序应该没有上传完整吧,后面应该还有D26 D27的

最重要的是M8161需要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口是调试成功啦。我想问一下,这样还写CRC.校验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是调试成功啦。我想问一下,这样还写CRC.校验码吗
要的,跟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内容一样。

网友B:
CRC校验需要的。除非协议规定不需要
装个检测器,监控变频器是否输出电流给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