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plc亮灯异常

楼主(2023-10-26):
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上图这种情况,输入反馈有亮灯,但是供电诊断维护灯却不亮,SM1234模拟量模块跟CM1242从站模块也不亮灯,量了供电电压正常

网友A:
你先在线诊断下,看看报错具体是什么错误;另外旁边类似信号转化的模块是不是安装反了了?PLC布置时候还是建议稍微离总电源线远点

网友B:
这柜子做的好,下面就是AC380主电缆,PLC和旁边电源模块也不加个隔离片

~~~

先试着看看能不能用博图在线诊断下

网友C:
LED的电源来自于CPU板的3.3V。既然有灯亮,那么上层板供电就没问题。。。还是得拆机测量看的。

网友D:
CPU单独供电看看

网友E:
看图片像新设备,所以暂不考虑可能由于环境尘埃问题

“输入反馈有亮灯,但是供电诊断维护灯却不亮”
供电诊断维护灯是有PLC输出控制的?~查程序

网友C:
如果实在没招,可以把PLC寄来给我帮你维修维修,顺带告诉你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该设备外接690V/50HZ转的220V,单独用开关电源试过也不行,怀疑是CPU,5V供电板坏了,已换新。

网友F(2023-12-17):
看下在线诊断有什么提示没。

网友G(2024-02-18):
还是得先看看报的是什么错误 这样看也看不出来

网友H:
西门子PLC V0.0 VB0 VW0  VD0  数据储存通俗快懂理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g7U2NXFiMyGcz0A6Kufvw?pwd=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