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20 200KW 驱动板能不能改工作电压,这板是380V的,想改成690V

楼主(2023-10-26):
一台G120 200KW 690V 炸机,驱动板报废,自己有一块380V的板,看板子是一样的。刷完程序,进入STARTER 软件改电压,不能改。想请教一下,这个电压是否可以改?是在参数里改吗?如果可以改把模块换了,就可以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台G120 200KW 690V 炸机,驱动板报废,自己有一块380V的板,看板子是一样的。刷完程序,进入STARTER 软件改电压,不能改。想请教一下,这个电压是否可以改?是在参数里改吗?如果可以改把模块换了,就可以用了。
如果刷数据成功,电源电压值值的参数会自动更新到690V等级,而不需要改什么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奇怪了,我刷完程序,电压不给改的。一改电压,就变红色,有英文提示。

网友B:
能不能把原来的板的存储芯片直接移植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试试

网友C:
有没有版本问题?兼容不兼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那里可以看到版本?这个倒没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芯片炸掉了,之前备份过程序。

楼主:
重新写入芯片程序,能正常读出690V,但检测直流电压不对,实测直流电压525V,软件显示755V,看这情况是不是要改检测电路?望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写入芯片程序,能正常读出690V,但检测直流电压不对,实测直流电压525V,软件显示755V,看这情况是不是要改检测电路?望指教,谢谢
您用的是380v等级的驱动板,刷的是690V驱动板的数据,两个电压等级的驱动板母线采样电阻应该不同,差的太大了,参数应该是补不过来了。
感觉你这样维修有一定不可知的风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你回复,已经打算重新买驱动板,但这板很难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