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7.5K传感器检测的电流和钳流表检测的电流差距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10-26):
换了两个传感器都是这样,而原机上的显示和钳流表显示的基本一样,是换的这两个传感器都有问题?

网友A:
你的钳形表是真有效值的吗?

网友B:
变频器启动就是个干扰器!使用数字电流表肯定有误差,应该使用机械钳型电流表,赞成1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