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安川伺服

楼主(2023-10-27):
三菱FX3U接收不了安川伺服驱动器的Z相信号,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该型号PLC不能接收差动信号

网友A:
先搞清是差分信号还是集电极开路信号;

楼主:
是差分信号

楼主:
请问是不是3UPLC不支持接收差动信号呢

楼主:
这个是手册

网友B:
FX3U不支持差分信号

网友A:
差分信号你需要主机后面配个计数模块,或用转换器把差分信号转换,主机自带的高速计数器只能用集电极开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