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7):
一台士林SF040-18.5变频器送修,炸模块,更换后改成面板每次启动约16秒后报E1 FAN,查看故障代码是风扇不转,实际风扇又是运转的,这种是碰到第二台了,怀疑是主板问题,很奇怪,请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A:
如果需要报修,可联系17831040298

网友B:
首先风扇是不是原装机器的风扇?风扇是三线还是两线的?三线风扇有没有检测?主板坏也有可能,也需要判断排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原装三线风扇带检测输出,因为是碰到第二台了,所以才问下,第一台也是炸模块,修复后也是启动约16秒后报,感觉不像主板,调换风扇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你这号白留了,装上输出互感器铜条就不报了,感谢坛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