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7):
本产品兼容S7-200SMART,可扩展,外接SMART扩展模块,集成以太网口,支持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上下载程序,在线监控,可与西门子PLC通讯。

1、供电电源:标准工业24VDC。

2、安装方式:DIN35mm 标准导轨安装。

3、尺寸W x H x D (mm):45x100x80。

4、本体无IO点,最多支持6个扩展模块,可使用西门子或德嘉S7-200SMART扩展模块。

5、集成1路RS485(支持PPI协议或Modbus协议),1个以太网口,集成ModbusRTU、ModbusTCP协议。

实现功能

●    支持ModbusRTU、ModbusTCP、S7 PUT/GET通讯,通过填表方式配置,简单快速方便。

●    最多可以连接12个触摸屏或者上位机,12个ModbusTCP客户端。

●    可通过以太网与S7-200 SMART/S7-300/S7-1200/S7-1500通讯。

楼主:
       介绍下CPU S06 Modbus通讯的调表功能,省去了编程指令的烦恼,直接通过软件调表方式下载后即可实现通讯连接,既方便有快捷,还不用过多掌握Modbus指令的编程方法,下面具体演示一下应用案例:
       下载CPU S06通讯组态插件: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S06_Config.rar
       以两个S06 PLC之间的Modbus通讯为例,一个PLC做从站,保持寄存器4xxxx、从站地址1、Modbus起始地址0;一个PLC做主站(读)的方式,功能码为03 读保持寄存器 4xxxx、从站地址1、计数个数5、V区起始地址500,RS485接线方式为A--A,B--B,方法如下:
(1)其中一个S06PLC,编辑Modbus主站命令,下载到PLC中
下载成功后,可以网页通过后门地址查看Modbus主从站方式
(2)另一个S06PLC,编辑Modbus从站命令,下载到PLC中
下载成功后,也可网页通过后门地址查看Modbus主从站方式
最后同时监控两个PLC的状态数据,如下:
可见已经完成了ModbusRTU的通讯。

楼主:
ModbusTCP通讯(填表方式)
下载CPU S06通讯组态插件: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S06_Config.rar
(1)以ModbusTCP作为主站(客户端)为例,编辑如下几种命令,下载到PLC中
通过电脑端使用Modbus Slave模拟从站(服务器),该电脑IP地址为:192.168.1.165,建立对应功能码和连接,最终监控如下:
(2)再以ModbusTCP作为从站(服务器)为例,下载到PLC中
通过电脑端使用Modbus Poll模拟主站(客户端)来读取或写入,建立对应功能码和连接,最终监控如下:

网友A:
有本体带IO的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看多少输入和输出的,一般会采用两种壳体,一个是ST/SR40,另一个是ST/SR60。

楼主:
PLC之间通讯设置(填表方式)
下载CPU S06通讯组态插件: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S06_Config.rar

该方式也可以在网页中【PLC通讯】功能中进行设置,数据是同步的,通过通讯组态插件或者是在网页中设置,两种方式选一种即可。

(1)以“取数”方式为例,编辑该命令如下,其中对方PLC类型为S7-200SMART,下载到PLC
监控数据如下:
(2)再以“送数”方式为例,编辑该命令如下,其中对方PLC类型为S7-200SMART,下载到PLC中
监控数据如下:
可见,通讯成功,这种方式要比指令编程方式更快捷,更方便。

楼主:
S06 型 PLC 该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  体积小节省空间,价格低性能稳定。
●  S06 型 PLC 支持一路 485 通讯的功能,主要用于模拟量的采集与控制,485 采用填表方式,简单快速方便。
●  可以外接 6 个 SMART IO 模块,扩展模块可以使用西门子原装的 IO 模块,也可以使用大连德嘉兼容型 IO 模块。
●  可以使用西门子 STEP 7-MicroWIN SMART 编程软件,具有 Modbus TCP,S7-200 TCP,S7-300 TCP 协议,可以与 WinCC 直连(既无需使用 PC ACCESS 作为OPC 连接),组态王,力控等主流的上位机相连接。
●  可以实现 PLC 通讯(S7-200 SMART/S7-300/1200/1500,使用 S7 PUT/GET 命令)
●  可用于 C++、Delphi、C#、VB 等高级语言编程通讯(使用 Modbus TCP 协议)
●  可以连接西门子精彩系列 SMART LINE 触摸屏(Smart 1000IE 和Smart 700IE )
   暂不支持运动控制,高速计数器,PID/PWM、Profinet 功能。断电保持寄存器的有效范围对 V 区做了缩减,只可以对 VB0-VB3966 具有断电保持功能,而大于 VB3966 部分则没有断电保持功能(此存储区总数为 3967,还可用VB1000-VB4966 或VB1000-VB2000+VB3000-VB5966 这类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强制输出在断电以后没有保存功能,重新上电以后取消强制。
系统块中配置的 CPU 类型为 CPU SR20(AC/DC/Relay),版本号:V02.04.00

楼主:
       S06型PLC目前使用ModbusRTU通讯(填表方式)添加了提供485通讯断线诊断功能,通过CPU状态位监控可以判断出通讯异常情况,断线响应时长为16s,下面为Modbus64条命令具体对应CPU状态位关系:
命令 (序号)           状态位地址
0                               SM200.0
1                               SM200.1
2                               SM200.2
……                            ………
63                              SM207.6
64                              SM207.7
485通讯正常时状态位地址值为1,异常(断线或者通讯参数错误)状态位地址值为0。
提供1路RS485通讯,如有需要2路RS485请与我们联系,支持定制,欢迎咨询!

楼主:
       S06型PLC兼容S7-200SMART,可扩展,外接SMART扩展模块,集成以太网口,支持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上下载程序,在线监控,可与西门子PLC通讯。

楼主:
S06PLC流水灯程序案例
软件:smart编程软件     wincc
硬件:S06plc  QT16 DE16 AQ04 AE04 模块
1打开smart编程软件 plc类型选择为sr20 版本号为02.05.01,进行设备组态 组态设置如下图
2编写程序(本例中编写了一个简单的流水灯程序及模拟量输出程序),编写程序如下
3监控程序,可看到数据完整稳定无误,数据监控如下
4  wincc直接监控数据变量,不需要走opc方式,数据对应地址详见说明书。Wincc监控如下图
可见数据完整准确。

网友B:
本体不带输入输出,扩展输入输出模块成本太贵
最好来个类似三菱的128点plc 一次到位
西门子1200最烦人的就是最多24点输入输出 加个通讯口害的花钱买

楼主(2023-11-27):
回复 网友B:
西门子的玩的是套路啊,哈哈 还是日货性价比高

楼主:
测试目的:S06PLC读取温湿度传感器数据
软件:200smart编程软件  WinCC
硬件:S06 温湿度传感器 AE04模块
温湿度传感器说明书如下
1打开编程软件,编写如下程序:
监控 VD90    VD170  此地址为程序转换过来的温度以及湿度
可见,温湿度准确无误。
2 wincc直接监控(wincc可以直接监控S06)
V区和DB块有个对应关系  您可以根据插件进行换算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corresponding.rar
WinCC驱动选择S7-300的驱动,编辑wincc的变量监控即可看到数据已经读取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