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8):
三菱FX3系列PLC,型号又分FX3S/FX3G/FX3GC/FX3U/FX3UC,它们有何区别?哪位有它的选型表?

网友A:
主要是用来区分产地的!

网友B:
应该是8种,你还少了3

网友C:
不同系列;

网友D:
功能上的差别

网友E:
3gc和3ga有什么差别。很少见到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3gc和3ga有什么差别。很少见到这种。

后面是C的代表紧凑型

后面是A的代表国内产

具体上的一些差别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