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8):
s7-plcsim v18仿真无法启动,显示报错如何解决

网友A:
不是让你下载NET么。

虽然NET分为2.0,3.0,4.1,。。。4.8.1

网友B:
善用翻译软件中的拍照翻译。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下载了,现在好像变成了.net 6.0 和.net 7.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装了还是没用

楼主:
3.5和4.8我也装了

网友C:
.net版本太多,需要找相应的依赖的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载了,现在好像变成了.net 6.0 和.net 7.0了

海外用户的解决思路,你可以参考:
1.前往微软网站下载软件
https://dotnet.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otnet%20%3C%20.Net%20Download
2.下载6个软件并安装
   1) dotnet-runtime-5.0.14-win-x86.exe
   2) dotnet-runtime-5.0.14-win-x64.exe
   3) dotnet-runtime-6.0.9-win-x64.exe
   4) aspnetcore-runtime-5.0.14-win-x86.exe
   5) aspnetcore-runtime-5.0.14-win-x64.exe
   6) aspnetcore-runtime-6.0.8-win-x64.exe

3. 如果已安装新版本,请在安装前将其删除
4.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或者是另一种思路:
1、在 TIA Portal 项目树中选择 PLC
2、单击工具栏中的模拟按钮
3、然后,S7-PLCSIM V18 将作为单独的应用程序启动。但是,工作区中未创建 PLC 实例
4、最终,TIA Portal 中将出现一个对话框,允许搜索要连接的模拟 PLC。由于实例不存在,因此无法找到。
5、关闭此对话框,然后再次按工具栏中的模拟按钮
然后,这将在 S7-PLCSIM V18 中创建实例,当出现对话框时,我可以找到 PLC 并进行连接

附上西门子官方答复:
PLCSIM V18 的启动问题已通过多个报告得知。为此,西门子采取了以下措施:“趋势科技”的防病毒软件在某些情况下导致PLCSIM V18启动问题。西门子联系趋势科技并得到以下结果: 最新版本的趋势科技不再阻止 PLCSIM V18 启动。趋势科技的软件会自动更新,因此用户无需执行任何操作。

另一个措施是SP2到PLCSIM V18已经发布,但只修复了一部分。西门子仍然需要更多信息来完成修复,如果用户通过创建支持请求并描述行为来配合,西门子将很高兴。

网友D(2023-12-17):
如果还是没好,恐怕得重新装了,我的也是装第二遍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