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维尔燃气锅炉控制器EC1890A1056故障灯常亮,请问各位师傅是程序丟失、还是硬件故障!

楼主(2023-10-29):
(无正文)

网友A:
我个人感觉应该先查硬件 按故障说明先查外置元件 然后再说程序

网友B:
如果不能复位就换新吧,电子程控器出故障是很常见的,就算是西门子的机械程控器都会出故障,我经手都换过不少了,故障表现为风门动作和时序不符合,造成黑烟或点火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