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变频器的频率为什么不能写入,先谢谢大家

楼主(2023-10-29):
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这个程序里,为什么变频器的频率不能写入,写入频率指令的地址VB200也对应着数据转换里的VW200啊,就是不能写入

网友A:
通讯没有报错吗?

网友A:
modscan写数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谢谢你

楼主:
原来写过一次10.0hz的,后来就改不了这个频率,就是把频率改为零下载进去也是10.0hz输出

网友B(2023-12-17):
下载0HZ进去后,电机速度是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