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29):
三菱FX1/FX2 PLC,如果程序中有PLSY/PWM/PLSR和PLSV/DRIV/DRVA中两个以上的指令,用了同一端口(比如Y0),做了输出,这算不算双线圈,这样可行吗?

网友A:
你用的是30年前的FX1、FX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国内仿制品

网友A:
仿的也是1N 1S 2N 3U这些,FX1/FX2是上世纪的,那时还真的没有仿的;

网友B:
买个触摸屏和plc一体机,比你这个好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内仿制品

那你最好问厂家,因为这种与真正的三菱还是有区别的,并且不同仿制厂家的或许都不一样

网友D:
确实有差别,最好找卖家,找个手册

网友E:
要是三菱的 算双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体机后期维修成本高,分体的一般不可能同时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体机后期维修成本高,分体的一般不可能同时坏

现在的国货质量都不错,我用过的优控一体机,最长时间的有6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体机后期维修成本高,分体的一般不可能同时坏
无论坏哪个,机器暂时也用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体机后期维修成本高,分体的一般不可能同时坏
无论坏哪个,机器暂时也用不了。

成本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一体机要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