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散热风扇

楼主(2023-10-29):
ABB散热风扇是一直运转的吗?

网友A:
是不是还少3个字,变频器?

网友B:
也有可能在待机状态下风扇不转的。至少我这里的变频器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C:
可以设置。运行时转。

网友D:
赞同楼上说法!变频器风扇运转,看你用在什么样的设备和环境,就要用什么样的设置。

网友E:
正常情况下的ABB变频器上电会转一会,然后停下。当变频器启动工作时会一直运行。

网友F:
运行一下看看转不转   一直不转就有问题

网友G:
这个LC33 可以设置风机延时启动   延时停止,启动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