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教一下台达HMI的floating赋值问题(20231031)

楼主(2023-10-30):
请教一下各位大哥: 我想把下位机数据 数值单位 Double Word ,显示格式floating的,数据赋值给触摸屏的本地寄存器,应该怎么实现,我使用宏指令 = 赋值,好像不对。
万分感谢。
软件版本DOPSoft Version : 2.00.07 Build : 2.00.07.40
=========================================
DSP - Version: 1.0505

网友A:
不行你搬运两次呗?
例如D100是浮点数(D100,D101)
s100:=d100;
s101:=d101;
这样?
干嘛非要死脑筋。。。。
【方案】
三菱CNC | 主轴及伺服警报的快速诊断对策

网友B:
$20 = $200 - 400 (DW)
(DW)双字32bit
(Signed)16bit有号数
【方案】
S7-1200通过BCNet-FX实现ModbusTCP读写三菱FX

网友C:
2楼正解,只需宏指令选(DW)
【方案】
虹科技术|如何用TSN流识别技术破解航空电子网络的传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