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30):
就是采集一些数据

型号是AM402-CPU1608TN的

网友A:
你要知道通讯协议和寄存器地址功能这些,当然也可以

网友B:
你想多了。

codesys平台,除非下载了源码,不然上载不上来程序的。

PS:下载源码非常耗时(感觉几分钟),

楼主:
modbus tcp 通讯上了 找到一个数据。别的没有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dbus tcp 通讯上了 找到一个数据。别的没有看到

如果你要改程序,除了找厂家要,别无它法,而且,如果别人用了某些库,记得一起要。

不然编译一堆报错

楼主:
不需要改程序 只是采集数据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改程序 只是采集数据而已。

难,几乎不肯能,如果没有原程序

我贴一个AM400的程序

那么多地址,难道你去猜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改程序 只是采集数据而已。

如果PLC这边不行,也可以考虑从触摸屏拿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改程序 只是采集数据而已。

如果PLC这边不行,也可以考虑从触摸屏拿数据
触摸屏拿数据可能更难~尤其对于巨多画面的数据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汇川的没用过,依曾经做过的一个系统说一下
系统是欧姆龙CJ+NS屏,程序都被加密,暂时无法读到程序
需要远程读取的数据,分布在近700幅。
这个系统有本地触摸屏,有监控电脑,还可手机APP,由于各自开发网络时效差(据说使用某云)
客户要再建一个直连网络读取有关数据,大约300个
最后使用的办法,依据屏画面,做出数据表格~避免数据重复查找
先选定某个带设定画面,在DM,TIM,CNT 区查找某个对应,其他如果是正常人设计都在其附近了

小经验
将PLC里的D,H,T.C等可能使用的区域数据下载下来,做成电脑可检索的数据表
需要的数据画面照相打印出来
从设定值入手,在数据表中查找到可能的D,H,T,C
不要找变化中的数据

小技巧
屏数据比如是23.45(2345),查找这些数据2345(BCD);929(HEX);1400/460D(float)很少有用str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汇川的没用过,依曾经做过的一个系统说一下
系统是欧姆龙CJ+NS屏,程序都被加密,暂时无法读到程序
需要远程读取的数据,分布在近700幅。
这个系统有本地触摸屏,有监控电脑,还可手机APP,由于各自开发网络时效差(据说使用某云)
客户要再建一个直连网络读取有关数据,大约300个
最后使用的办法,依据屏画面,做出数据表格~避免数据重复查找
先选定某个带设定画面,在DM,TIM,CNT 区查找某个对应,其他如果是正常人设计都在其附近了

小经验
将PLC里的D,H,T.C等可能使用的区域数据下载下来,做成电脑可检索的数据表
需要的数据画面照相打印出来
从设定值入手,在数据表中查找到可能的D,H,T,C
不要找变化中的数据

小技巧
屏数据比如是23.45(2345),查找这些数据2345(BCD);929(HEX);1400/460D(float)很少有用str

CJ那种传统的PLC还算很友好,可以让你读取内存

codesys就别想了。地址范围太宽,一句话,没有程序,寸步难行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就问一句,能不能导出数据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还问一个,地址是不是系统定义好的~不是程序员自己编造就好

楼主:
触摸屏也是汇川的
有空读取看看
估计也加密了

楼主:
modscan读了几千上万的数据
和屏幕对应上了一个。也是比较奇怪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别人采用了加密传输的方式,累死你也搞不出来,本人做的产品里,通讯都是加密的,传输同样的内容,本次与上次传输的数据绝对不会相同,最后的校验位也不同,就算你读出来,也不知道哪个对应哪个,数据有多种加密方式,就算自己采样到了数据,也需要经过程序解密才能出来结果,不然都是无用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别人采用了加密传输的方式,累死你也搞不出来,本人做的产品里,通讯都是加密的,传输同样的内容,本次与上次传输的数据绝对不会相同,最后的校验位也不同,就算你读出来,也不知道哪个对应哪个,数据有多种加密方式,就算自己采样到了数据,也需要经过程序解密才能出来结果,不然都是无用的数据。
这个估计没有那么高级的加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触摸屏也是汇川的
有空读取看看
估计也加密了

先看看你要读的数据触摸屏上面显示的有没有,如果有就想办法把程序弄出来,然后就好办了。

要是没有的话,程序弄出来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问一句,能不能导出数据

1,如果没有程序,编程软件连在线都做不到,我不知道如何保存内存数据;

ps1:我猜只能用modubs慢慢读了。
ps2:编程一般我不会注重绝对地址,只需要变量类型,是否保存即可,不会关注绝对地址,而且绝对地址是需要编译过后才会自动分配,记得是这样的,当然也可以手动填写。还是,记得codesys 处理BOOL变量是8位的机制(也就是一个BOOL变量要占用一个字节)

2,整个PLC内存很大,严格来讲,整个可以理解是简单的运动控制器了;

截个手册图:

网友B:
数据容量20MB,掉电保持480KB

盲猜。。整个非常又难度啊。

曾经我盲猜逆变器的通讯地址,就几个数据都猜了很久

附过程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0004

网友D:
回复 网友B:
"1,如果没有程序,编程软件连在线都做不到,"
如果这样,要啥“密码”

“如何保存内存数据”
不清楚软件是如何体现要“监视”的数据
如果有区域数据直接显示出来,可以试试屏幕截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如果没有程序,编程软件连在线都做不到,"
如果这样,要啥“密码”

“如何保存内存数据”
不清楚软件是如何体现要“监视”的数据
如果有区域数据直接显示出来,可以试试屏幕截取
~~~~~~~~~~~~~~~~~~~~~~~~~~~~~~~~~~~~~~~~~~~~~~~~~
codesys就这单蛋疼,不像传统PLC,很方便的上载,不下载源码就不能上载;(二手价格也是白菜价,估计大家不习惯吧)
密码干嘛的,我还真没研究过,不下载源码,别人看不到程序的~~

ps:如果和HMI是OPC_UA通讯,看到触摸屏数据也没用啊。(当然,也有办法,触摸屏可以自动扫描OPC_UA变量,前提是权限OK)

附上之前做过一个AM402+威纶通的:

OPC通讯,变量还有结构体,我PLC和HMI编程根部不需要知道绝对地址。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触摸屏也是汇川的
有空读取看看
估计也加密了

先看看你要读的数据触摸屏上面显示的有没有,如果有就想办法把程序弄出来,然后就好办了。

要是没有的话,程序弄出来也没什么意义。
目前先采集触摸屏上面的几个数据

网友F:
有一种根据触摸屏显示的数值,搜索寄存器地址的数据采集网关的,如下图:

附件中有相关资料软件,上图在"工具->数据地址分析"路径打开。

网友B:
楼主不妨试试用触摸屏软件去读一下变量;

我用的威纶通,驱动齐全,更新也快

如果是是OPC_UA,大概率是可以读到的

1,添加一个带LAN口的触摸屏
2,添加PLC协议是 codesys V3(如图)
3,修改PLC地址端口,或则用扫描工具扫描
3,点击获取标签,如果以前是OPC_UA通讯就可以读出来~

~~~~~~只能试试~祝好运~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如果有原程序,在监控某个区的数据是不是像CJ那样方便?
这关系到找故障点的方便与否,比如立体车库,动一牵全身,HMI又做的不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原程序,在监控某个区的数据是不是像CJ那样方便?
这关系到找故障点的方便与否,比如立体车库,动一牵全身,HMI又做的不到位

可以监控变量吧,习惯了都一样,编程趋势是少用绝对地址编程。

都是标签编程,具体地址PLC编程软件自己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