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31):
故障现象是重载频率升不上去,在37hz周围打转,出现cli与run跳动,变频器显示电流在额定电流内,但是母线电压波动厉害。空载带电机频率能调上去,母线电压正常。是cli导致的母线电压波动,还是电压波动导致的频率升不上去,也不报个警。两台都出现这个情况。另外没发现电容上有均压电阻,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源电压测一下

网友B:
输入交流变动就在检查进线的容量或者是不是过长了,直流DC电压变压,要检查整流模块 ,电容这些了

楼主:
电测量变频器进线端电压重载时很稳

楼主:
主要是为什么出现cli,是cli导致的母线电压不稳还是母线电压不稳导致的cli呢

网友C:
母线电压实测波动?某组整流桥或是可控硅坏了。

网友D:
是不是可以怀疑电机选小了

网友E:
ATV 610均匀电阻在滤波板上

楼主:
你好,你修过这款变频器吗?有图纸吗?驱动板没有图纸显得比较杂乱,各种元件具体功能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