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31):
最近接修此机,客户说输出缺项,回来之后上电测试果然输出缺W项,拆下驱动板之后,只给电源板供电530V,启动,运行正常,六路驱动都有电压,三路上臂11.2左右,三路下臂8.3V左右;然后给igbt正极接个1A的保险,加530V直流电,再启动,啪,一声响,一股白烟,检查后发现W项上下臂两个TVS管通路,IGBT W项上下臂驱动脚无电容值,IGBT炸了,拆掉!更换TVS管后再试,U、V项上下臂和W项上臂驱动电压正常,W项下臂无电压,更换A3120芯片后,W项下臂出现0-5V交流电,左右A3120调换后问题依旧,于是把三路上下臂A3120打乱调换,结果导致三路上臂有11.3V驱动负压,三路下臂驱动都没负压。求大神予以赐教!!   昨天晚上从9:30修到早上4:30,找不到问题,有点崩溃!!

楼主:
   问题终于找到了,37KW的机器,拆掉模块后无静态电压,即使打到本地启动运行后,也只会有上臂驱动负压11.2V,下臂驱动依旧无输出,这样的话我们是无法判断六路驱动是否正常的。解决这个问题有以下几个步骤:
   1.安全起见,将IGBT模块驱动脚与变频器驱动板驱动脚用软线链接;
   2.将IGBT的N极与驱动板N极相连接。
   3.连接好之后,上电,测量静态电压(三路上臂静态电压为5.2V,下臂无静态电压);
   4.启动运行,测量驱动负压,三路上臂为11.2V,三路下臂为8.3V

   之后给IGBT上24V直流电,启动后测量输出为18V,波形、数据均正常,问题解除!

网友A:
有始有终,给楼主点赞

网友B: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C:
最后的结果是,待机情况下臂无静态截止电压,运行后才有。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感觉工控产品维修的路子越来越窄。

价格国产化后便宜了,新产品可维修的东西不多;

而且,我心理感觉维修过后不一定耐用,其它器件也老化了。不如换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带模块后才有,而且要连接N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国产货太辣鸡了,新的就会炸机,进口货还是比较耐用,就变频器这个技术国内外差距太大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能我都是用的小功率吧,暂时没遇到过炸鸡

前几天帮忙买了3个750W的变频器,才300多一个,买台达正品那种小1K了,1个顶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