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0-31):
abb acs510 3kw变频器带2个水泵,水泵1接地保护 水泵2不报错但是不转,各位老师,这一般是啥情况?手动运行2个水泵都没问题。

网友A:
如果变频器出线接触器没有问题,那就是变频器坏了呗!

网友B:
你手动运行,指的是工频运行?还是手动变频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绕开变频器2个水泵都能正常运行,现在禁用接地保护后不报错误,但是也不启动,我是变频器小白,这个变频器是通过一个plc控制的,断开变频器所有的plc上的线,用键盘启动提示不能控制变频器有另外的控制,不知道改哪一项

网友C:
这个状况说明你的变频的漏电检测比较灵敏,基本是无解的,当然,泵存在轻微的漏电也有可能,解决方案除非你换一个变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绕开变频器2个水泵都能正常运行,现在禁用接地保护后不报错误,但是也不启动,我是变频器小白,这个变频器是通过一个plc控制的,断开变频器所有的plc上的线,用键盘启动提示不能控制变频器有另外的控制,不知道改哪一项
确实问题出在变频器上,你先回复出厂值,重新输入参数看看是否能运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不对。变频器的漏电检测功能不同于漏电保护器,精度达不到mA级别。一般都只是起到接地保护功能,主要是为了保护变频器自身,通常能达到1/3额定电流。他这个变频器就是坏了,ABB ACS510系列变频器常见的故障。

网友D:
引用 楼主:
abb acs510 3kw变频器带2个水泵,水泵1接地保护 水泵2不报错但是不转,各位老师,这一般是啥情况?手动运行2个水泵都没问题。
直接拆线,上摇表测水泵对地啊,不过既然你直接能工频了,也就不再需要测了。维修设备,分析思路很重要,如果电机或者水泵没有问题,变频器不能拖动,那么就是变频器内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