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哥的设想能够实现】~当年永动机争论中的联想完善

楼主(2023-10-31):
近40年前,还是学生时期,一个通过某部鉴定的永动机,在同学中发生了争论,最后“能量守恒”派在新闻曝光“永动机”骗局后胜利。
期间曾在实验室做过实验,由于控制失误,险酿成祸.....
时隔这么多年,年轻时的设想更近一步

多煤少油缺气是国情,水能先祖就利用了,风能光能当下被大力应用.....

氢气的开发利用呐?

【一艘远洋货轮】~谁造的?
利用海水制氢储存--内燃机(当年实验燃氢制蒸汽环节出事)--发动机---电再制氢
制氢过程可能产盐,内燃机功率一部分发电,一部分驱动轮船,发动机发出的电,一部分直接用于制氢,一部分储存他用。

是否可行?

网友A:
永动机是不可能的!要相信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B:
你的设想和永动机有什么关系.
多煤少油缺气是国情, 这个可没说. 如果多煤,煤的绿色化是个前途.少油是伪命题,国外油92号3元/升可以大量进口,这样三桶油不至于亏损,国家也解决少油问题. 至于气, 暂时不知道.
氢的提出, 好像是因为电多无存, 电解水制氢, 算是一种能源的存储, 然后比锂电更环保. 氢的利用发展有两个说法, 一种是直接燃用, 一种是氢再发电.
能量还是守恒, 首先你得有电, 无论是光还是风还是水.
远洋货轮,"利用海水制氢储存",拿什么制?

网友C:
国人很多己经丧失独立恩考的能力,而是极易被洗脑的一个群体,往往专家说啥就是啥。。

网友D:
我是个俗人,就一天到晚看着这三五千的工资能否往上提一提

网友E:
但凡高中物理学科上课能听一半都知道能量是守恒的
永动机的课题讨论实际是思维还是停留在二维方式,不去思考一个动态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个俗人,就一天到晚看着这三五千的工资能否往上提一提
比疫情前的我强太多了,不现在的我差多了
如果没有其他渠道,那就关注股票
比如中石化,最近又在5.50收回1k,目前成本1.858,每年2次分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想和永动机有什么关系.
多煤少油缺气是国情, 这个可没说. 如果多煤,煤的绿色化是个前途.少油是伪命题,国外油92号3元/升可以大量进口,这样三桶油不至于亏损,国家也解决少油问题. 至于气, 暂时不知道.
氢的提出, 好像是因为电多无存, 电解水制氢, 算是一种能源的存储, 然后比锂电更环保. 氢的利用发展有两个说法, 一种是直接燃用, 一种是氢再发电.
能量还是守恒, 首先你得有电, 无论是光还是风还是水.
远洋货轮,"利用海水制氢储存",拿什么制?
“永动机”1类2类3类都被否,4类还待论证,这是5类设想~除了水(海水)空气外循环所需能量自产还有部分援外。
可能解决制氢量就不是问题了
氢了利用不限于直燃,再发电,现在有了氢疗,设备还挺贵,可能还是制氢难,不清楚制氢技术是不是有了氢分子筛。

多煤少油缺气是国情,官方说法是【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国情】~人民日报,央视,国家能源局都有表述。
http://www.nea.gov.cn/2022-02/18/c_1310478264.htm
3元/升92号油是那个国家?欧洲疫情期间很贵还难加到,当地收入多少,想当年中午上学一毛钱买个西瓜同学分,下学5分买盆西红柿回家...
想想人家买车买房娶媳妇是不是不要钱呀

"利用海水制氢储存",拿什么制?~这就是待x突破的难题,相信在不久会有喜讯,毕竟【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1%。其中,海水占地球全部水量的96.5%】

网友F:
海水制氢,估计只有使用波浪能量成本低点,但这个不好控制

网友G:
电解水制氢并应用我实际操作过,一种成熟的设备,制氢用于微小金属物体焊接,焊枪头用小号的输液针头,这种制氢方式有以下问题:
1、必须使用蒸馏水而不是普通水,因为制氢过程伴随大量热量产生,必须避免钙化。
2、必须使用类似分析纯级的氢氧化钠这类的催化剂,对反应器皿有腐蚀性,溢出的气体对电气部分也有腐蚀性。
3、安全性不好,电解得到的是氢气和氧气的混合物,静电就可以引起爆燃,并且这种气体如果用于燃烧,极容易回火。
4、用整流不滤波的脉动直流电电解水,电解反应效率不高。

任何设想都是好的,但是走向实际工程应用,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不谈永动机)
海水制氢,不同海域海水电导率不同,不考虑海水成分变化,至少要在线监测海水电导率并实时调整电解电压;如何解决大量的氢气储存并确保安全是个大问题,远洋船用的是重油,安全性很高,即使有些船用LNG,安全性也远高于氢气;需要船用发电机组给电解装置供电,柴油机热效率本身就不高,再转换为电能,然后再电解产生氢氧混合气体,整套流程下来,效率并不高,要知道即使在陆地用电解水制氢,成本高也是一大难题,何况在船上;即使新技术试验成功,取得船舶类各种认证也是一项巨大的事情。

这种事情如果是持有巨量资金的公司或科研机构可以做,个人可以当票友,搞点小型化的装置,图个乐趣,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