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电机和风扇

楼主(2023-11-01):
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电机和一个风扇,然后电机停的时候,风扇玩三秒关的那种程序

网友A:
最起码你的说一下用什么牌子的PLC吧

网友B:
这是新手入门程序吧?书本上可能都类似的案例。。

网友C:
哈哈 当年给学员出的考试题变异~一个按键+PLC+一个灯=程序自由发挥

一个高级点的定时器就解决的问题

网友D:
开关接通,置位电机+风扇,开关断开时复位电机,同时接通计时器,延时3秒后,复位风扇和计时器。

网友E:
三菱培训教程练习题目,上面也有答案

网友F:
这种简单控制方案就不需要PLC分2个点控制了吧,接触器控制电机,空气延时触头控制风扇,断电延时那种,施耐德型号是LADR2

网友G:
这个情况现成有PLC倒无所谓的,如果没有的话就用继电器自己搭个电路,也很简单的。

网友H:
这就是练习题吧,随便哪个PLC都简单的

网友I:
用博途 施耐德的话也不算简单
首先要安装上软件

网友J:
S7200用TOF定时器很简单~

网友K:
你们这些人真坏,话说了一大堆,就是不给程序,故意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你们这些人真坏,话说了一大堆,就是不给程序,故意的。
这次给他了 下次他还是一样要别的。

网友L:
我看来大家都是闲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