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1):
电子伺服变压器在工程中已经广泛使用,但各专业论坛都没有看到详细讨论,只有厂家各种玄幻的介绍,一直都非常好奇内部结构是如何实现能量的变换。
上半年就得到了某品牌电子伺服变压器,价格不便宜,拿在手里沉甸甸地,打开铝壳内部全部封胶,还不是普通的胶,类似于水泥,特别硬,最后动用切割机搞了一天才看到内部,好大的灰尘。
其实拆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了,原来如此!
技术人员需要有求真精神,电子伺服变压器优劣大家自己评判。

上图:内部就是整流桥

上图:导线连接

上图:看内部电路图,不是简化,就是真实的电路
为什么要用二极管串联?我个人觉得1是为了提高可靠性,更主要的是把桥压提高到0.7*4=2.8V,超过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电压,让你无法判断内部结构。

上图:仿真看电子伺服变压器对伺服驱动器内部直流总线电压的影响

上图:仿真传统变压器时伺服驱动器内部直流总线电压

我个人的结论:还行。
1,会对伺服驱动器整流桥一个单管造成压力,平均电流升高接近1倍,但伺服驱动器设计时整流桥选得都比较大,影响不大。
2,直流总线纹波增加,会给电容造成压力,功耗会增加,温度会增加,但增加的量我没有能力定性分析,估计也不会多大。
3,由于使用了零线,对电源电位偏移造成不利影响。断零线不会造成设备故障。
总的来说,小功率伺服可以用,如果总合功率较大,还是慎重为好!

----------------------------------------分割线------------------------------------
修正:串联二极管可能还有一个最大作用是,承担更大的反压,降低伺服驱动器整流桥风险。

网友A:
难怪要零线,原来是为了拉低电压而已

网友B:
十几KW的都有,用传统的变压器又大又笨重,所以3相220V的伺服大多都是用这个;

网友C:
L1和L2 是同相位?

网友D:
这就是380-220V三相变压器?

简直666

网友D:
比较好奇,R S T 之间的电压

R是N线,对T S 肯定是220V左右

T-S之间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比较好奇,R S T 之间的电压

R是N线,对T S 肯定是220V左右

T-S之间的电压是多少呢

从图来看,前面串了二极管,T-S之间是没有回路的,所以380也无所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比较好奇,R S T 之间的电压

R是N线,对T S 肯定是220V左右

T-S之间的电压是多少呢

从图来看,前面串了二极管,T-S之间是没有回路的,所以380也无所谓[/q学习了,挺简洁

网友F:
我还是喜欢传统变压器,虽然笨重,但出问题几率小,用的也放心。

网友G:
电子变压器必须接零线,否则没法使用,输出的各相电压也不好测量 输出也不隔离 .还是传统变压器的可以隔离而且稳定

网友H:
   一直好奇伺服电子变压器是怎么转换的,并且也一直搜不到相关的资料,原来内部如此简单!
   这么看来,这个“伺服电子变压器”本身的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但对驱动器而言,比用传统变压器是不利的。即不利于整流部分,也不利于主滤波电容,纹波也增加了不少!
   感谢楼主“求真精神”给大家的分享!

网友I(2024-04-03):
半波整流,纹波会增加但是比单相供电好很多。检测三相供电的伺服可能没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