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1):
求助各位大佬,这种电气符号,这个方框里面带个P,K,A,J什么意思?

网友A:
楼主你的图呢?
一般情况下,
P,代表压力,
K,代表刀开关
A,代表电流
J,代表电度表
V,代表电压
T,代表温度
n,代表转速
等等吧,
在图纸中,有的是表,有的是继电器。

网友B:
可以买一本新国标电气符号手册

网友C:
看电路图吧,联系实际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标准电路图,前面几页会有个索引,告诉你这个图纸中各个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电柜中各个线的颜色代表什么电压等级也有标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图纸都那么的完善,有的设备,能提供一个电路图就够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