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的CPU接口

楼主(2023-11-01):
如图,这两个接口,port0接口跟触摸屏通讯才能控制CPU,而port1接口却不能控制CPU,这是为啥,有没有大佬给我解惑一下
如果用dp总接口,达成一个触摸屏控制两个s7-200CPU,那么dp线接口是否都接在port0,还是说一个CPU在port0,另一个在port1

网友A:
200的这两个通讯口可以自定义的,可以看程序里的设置

网友B:
应该是一个是RS232,一个是RS48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个是RS232,一个是RS485
瞎扯,2个口是一样的,但可以单独设置,不能用只是2个的设置不一样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个是RS232,一个是RS485
你肯定没做过200的通讯线

网友E:
应该是这个口在程序里面被定义了,所以触摸屏通讯不上了!
想用DP口,需配置专门的DP模块才能通讯,好像价格不是一般的贵哟!

网友F:
可以定义的,

网友G:
S7-200上自带的通讯口只支持PPI,和MPI从站部分功能,不支持DP通信,如果要DP通信要么加西门子模块,要么加国产模块再插通信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