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控温

楼主(2023-11-01):
被控对象是1个2.5kW的加热管,给炉子加热;温度检测用K偶,位置大概在炉子上半部分。
要求控制温度达到500±50℃和425±50℃。
以上是全部要求,无其他内容。下面全部是我自己操作,非控制要求。
实际调试时发现,我自己给加热管连续加热3分钟后停止,温度采集到依旧是室温。大概间隔7、8分钟,K偶才检测到温度上升。20分钟左右,温度达到最高值,并逐渐下降。期间没使用PID和PWM控温。
然后使用PLC自带的控温模式自整定,自整定过程中,设定80度为目标温度,第一次达到80度后,PWM停止工作,温度上升至120度才开始下降。下降速度每20分钟下降10度。
加热管就一个,2.5kW,功率不可调。
3分钟我随便给的。摸索用的。
7、8分钟温度才开始上升,是设备实际情况,并非控制要求。
上面是全部的要求,和实际调试过程中发现的规律。
现在有点难住了,温度下降太慢,想让控温效率高并且稳定。最想要的效果是,上升温度,接近要求温度后,上升速率变缓,逐渐接近目标值。尽量不超调。

网友A:
买个温控器基本能满足需求,自整定一下

网友B:
实际调试时发现,我自己给加热管连续加热3分钟后停止,温度采集到依旧是室温。大概间隔7、8分钟,K偶才检测到温度上升。20分钟左右,温度达到最高值,并逐渐下降。期间没使用PID和PWM控温。

检测的位置不行吧,要等七八分钟才能检测到,这延迟怎么控制

网友C:
没让PLC的PID自整定做完吧
先自整定完成,再使用就没事了~不要改变控制环境

正负50℃对于PID是小菜一碟

网友D:
1,检测位置是否何是?、
2,建议买个带RS485的温控器,成本低。用PLC做成本不便宜。

网友E:
加热七八分钟后才能监测到温度上升,可能是加热管小了,而炉子内部需要加热的空间太大。按说找这个情况的话应该是停止加热之后温度不大可能继续升到120℃。
加热管功率不可调,后半段温升过大或过快,在不同的加热时间段采用不同的通断频率来试试。
建议找个电加热计算公式核算一下。

网友F:
这个要求随便搞搞都行吧,曾经帮朋友搞了一个特殊的烤箱,要求,温度从常温慢慢上升到500度,这个上升时间为7天,达到500度后,再恒温1天,然后再慢慢降到常温,又是7天,整个升温,恒温,降温,周期为半个月,他在市场上找遍所有的卖家,都没有这样的烤箱,最后找到我给他设计了一个,用成品烤箱,改了控制电路部分,用了好多年,一直好好的,并且他的要求是500度时,温度不能误差超过5度,比你的这个要求严格多了。

网友E:
如果是初始设计或改造设备,测算合适的加热管功率及型号与加热要求是否匹配更重要,用哪种控制方式反倒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