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1):
用户要做一个设备,三菱PLC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第一个距离较小,第二个距离较长,较长的这个用户要求进的慢,退的快,用哪些指令比较合适

网友A:
可以使用绝对定位,前进后退分别设定一个速度

网友B:
首先你的说清楚具体是三菱的哪一款

其次根据你以前发的贴,请告知是正宗的三菱还是仿制的三菱

否则说了也没用

网友C:
就是速度问题 !两个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三菱FX1N
国产三菱PLC控制器FX2N/FX1N/FX1S/FX3U 4路脉冲 模拟量220V-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57012e8dsaVqPC&id=16172894528&_u=12hge4ped3ab

网友D:
假的还是直接向出售的或生产者联系吧;

网友B:
仿制的,觉得用简单一点的好,比如PLSR

网友E:
跟指令没关系,给它安排两个频率就行了。

网友F:
进的时候一个频率,退的时候一个频率,每次在脉冲发送前,改变一下频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