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称重仪串口通讯如何防止干扰,求指教!(20231102)

楼主(2023-11-01):
一台称重仪跟基恩士的KV-L21V模块进行串口通讯,经常出现偶发性的通讯故障:称重数据不能更新,模块报错(停止位错误继电器on),通讯线两端已经加了磁环,但效果不满意。
这边有3条相同的产线,其他2条都是正常,通讯线都是原来出厂的,也没加磁环,但通讯都正常。
唯独这条线,周边也没大功率感性负载而且都是在同一车间内。

网友A:
磁环感觉没用啊。
接地屏蔽感觉才是重点。

网友B:
是一直都这样还是以前好好的最近才出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一个多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一个多月了
那一个多月前是正常的吗?
如果以前都没问题,最近才不行,那就重点检查线路,还有最近有没有加配件或者更换了什么配件
如果从机台使用来就一直这样,那就要考虑布线、硬件本身质量这些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佬!

网友C:
不一定是干扰问题,条件允许的话硬件调换下。验证下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D:
一个月前正常?那多半是硬件问题。

网友E:
3条同样产线,唯独这条有问题
可能的话将它改变位置,角度
79年在威海一个机械厂,新建办公大楼一层设备展厅,数台设备,只一台是横着摆放
问其缘由,在厂区能正常工作,在环境好的办公楼却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有这种事

网友F:
线是不是双绞线屏蔽的

网友G:
换数据线吧

网友H:
电位不一致吧  加个光电隔离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双绞屏蔽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双绞屏蔽线
有没有接地?

网友I:
检查一下称重模块的硬件吧。曾经用过一个巨坑的承重,通讯做在主板上的,也是忽然就传不了数据了,后来说是称坏了;当时想着只要换通讯就好了,厂家说,通讯是和主板在一块的 维修的话费用和买主板的费用一样;巨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