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S7 CPU 版本问题

楼主(2023-11-01):
原先设备的是SIMATIC S7-CPU 417-4H, 版本FW:V4.5.5,

目前只有SIMATIC S7-CPU 417-4H ,版本:V4.5.0,版本要低一个。

请问各位,这个CPU V4.5.0的可以直接换上去吗? 不需要任何其他操作例如更新系统,或者软件之类的吗?

网友A:
没用过400的。

博图可以转换版本,至少我用1200是这样的。
当然,你也可以升级固件。(前提是硬件支持)

~~~~~~

直接下载博图会报错

网友B:
应该不需要什么操作吧,直接换上去就可以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先设备的是SIMATIC S7-CPU 417-4H, 版本FW:V4.5.5,

目前只有SIMATIC S7-CPU 417-4H ,版本:V4.5.0,版本要低一个。

请问各位,这个CPU V4.5.0的可以直接换上去吗? 不需要任何其他操作例如更新系统,或者软件之类的吗?

直接更换,相当于硬件组态和原程序不符,应该报错,建议重新更改硬件组态下载观察,如何用户程序中用了高版本中的新功能,那就够呛了。

网友D:
直接更换应该是没问题的,即使是程序组态里面也同是V4.5版本。。。

楼主:
多谢各位,现场是冗余系统,有技术说冗余系统可能不能直接替换!目前还在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