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输入的开关电源也能输入直流

楼主(2023-11-02):
这台机上两个型号一样的开关电源,铭牌标的输入电压是三相400-500交流,
实际有一个是从变频器直流母线接来的直流511

网友A:
还能这样用啊!长见识了!

网友B:
等等等等,让我屡屡,这个511V了还在干活?没挂??

网友C:
本身就是宽电压400-500的不会挂。

网友D:
开关电源内部也就是桥堆+滤波电容,
AC380整流滤波后电压应该是 1.4*380 差不多是530V左右

网友E:
应该没问题,开关电源可以交流输入也可以直流输入,并且电压低点也可以,当年曾经用2个48V电动车电池串联成96V直流电源,直接不分正负极接彩电220V插头是看电视,彩电内部就是开关电源。

网友F:
里面有整流,很正常的,不过交流到处都有,高压直流就很少,一般人很少用直流输入

网友G:
单向的有见到,三相的还没有
应该与内部电路有关,有的不可以

网友H:
这么小的输出电流根本没必要用三相的

网友I:
这个用法才是涨知识

网友J:
利用变频器母线上的电,做了一个短时间的ups,交流电断电后,母线电压短时间不会消失,利用这点时间可以做断电处理。

网友K:
很正常啊,你交流这里直接加直流也可以用的。

网友L:
可以的,有的直流电源手册上就直接写了可以直流供电。

网友L:
回复 网友J:
估计这一组24V是比较特殊的应用。

楼主:
手册上是写了可以用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估计这一组24V是比较特殊的应用。

是为了与变频器停机时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