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2):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去翻翻通讯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翻了手册,也翻了一系列的教程,没搞懂,老师怎么发送数据,怎么接收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了手册,也翻了一系列的教程,没搞懂,老师怎么发送数据,怎么接收数据

请仔细翻阅通讯手册!!!!!!

网友A:
基本上就是依据通讯协议的内容,排队给连续寄存器区域写入数据,然后调用设置发送请求,调用RS指令发送出去,伙伴侧接受到发送的数据进行响应,然后返回数据,PLC设置接收请求,使用RS指令接收数据到对应的连续寄存器区域,根据返回的响应数据找到对应的寄存器,提取数据进行转换,就是这么简单。

在通讯手册上都有类似的程序段,抄下来改改去试试看,学习一下通讯的过程都懒得做?希望论坛给完整的程序?

其实也不是不可能啦,1你学不到通讯的步骤你下次换个伙伴还是要来问,2,论坛的工程师们他们是1500元一天的费用。

网友B:
程序大概就是这样的,读回来的FA-42这21个数据将分别放在D100-D120里面

要想读取成功,需要接线、通讯参数设置正确

最后一行水印挡住的地方是 RST M8123

网友B:
数据读出来后还要进行转换,按你手册截图的频率值是在D113-D116这4个寄存器里面

然后再组合起来才能显示出浮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老师,可是我弄了半天还是没通讯上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重点检查通讯设置与接线

通讯参数可以把H0C81改成H0681或者0661试试,注意改了后要断电重启才有用

接线看看23脚有没有接反,可以对调一下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哦,??

网友C:
可以参考RS2指令的视频讲解:
7、三菱FX5U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三菱FX5U做主站、串口调试助手做从站,三菱FX5U先行发送8个字节给串口调试助手,串口调试助手再返回给三菱FX5U共计8个字节,程序如此循环。视频详细讲解了RS2指令的用法。
https://www.ixigua.com/6905403740010840583?utm_source=xiguastudio
8、三菱FX5U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哦,??
搞通讯不是那么容易的
1.确定硬件没问题
2.接线要对(注意针脚号位置)
3.通讯设置要正确(重新设置后要断电重启才生效)
4.程序要正确
以上4点缺一不可

网友D:
三菱的通讯功能做得很差,要写好还是很麻烦的。最好还是换成国产的信捷或者海为

网友E:
去工控家园翻看三菱fx1s modbus rtu ,找找,里面有最基本的通讯说明文,适合新手了解rs指令,自己改收发寄存器就可以直接套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哦,??
搞通讯不是那么容易的
1.确定硬件没问题
2.接线要对(注意针脚号位置)
3.通讯设置要正确(重新设置后要断电重启才生效)
4.程序要正确
以上4点缺一不可
关键时候有个串口监听的东西,能省事80%,淘宝上不带隔离的usb转485/232也就十多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