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2):
今天给一台设备传程序,显示屏为信捷TG765G-ZT,PLC为信捷XD3-16RT-E,通讯线为买显示屏配的原装通讯线3米长
然后传显示屏程序传完发现屏幕中央一直显示【正在通信】,后续又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去仓库拿一信捷另一型号的屏幕TG765S-XT。传完程序也是屏幕中央显示【正在通信】,又怀疑是线问题或者干扰,直接拿了根新线直接从配电箱接入显示屏还是显示【正在通信】,接着我就寻思看看传以前的程序行不行,把以前的程序传进去后居然就正常了?接着我又把新的程序在传入显示器居然也正常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信捷品控问题吗?

楼主:
还有就是前几天也遇到类似情况,当时用的信捷TG765S-XT显示屏,因为是新设备一直修改传了5.6次显示屏程序,接着奇怪的事就发生了,当时显示屏已经比较完善了,打算把显示屏一些没用上的IO状态灯删掉,删完后呢我在传程序,软件里就显示【通信异常,请检测电缆】。我寻思变量就只是删除了几个IO灯而已,所以我又把删除的IO灯给恢复了,结果还是不行。直接拿了另一条笔记本和新的USB线过来传,依旧传输不了。又去仓库拿了个新的同型号显示屏,结果一次就成功了。完全没搞懂是什么原因,难道全新的显示屏传几次程序口就坏了?

网友A:
通迅线质量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我用的信捷显示屏,通讯线都是自己做的,从PLC A B点出来,用的俩芯屏蔽线,自己焊到DB接口插上去,A焊4针脚B焊7针脚,现在的显示屏这种做法也是通讯不上,得用原厂送的这种白色通讯线才行,不懂啥原因导致的,以前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B:
以前我用的信捷显示屏,通讯线都是自己做的,从PLC A B点出来,用的俩芯屏蔽线,自己焊到DB接口插上去,A焊4针脚B焊7针脚,现在的显示屏这种做法也是通讯不上,得用原厂送的这种白色通讯线才行,不懂啥原因导致的,以前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如果使用的型号、程序与以前都一样,那应该就是接口坏了。

上个月有个同事碰到了用232口通讯不上,后来改成485才搞定的,PLC口与线确定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捷的显示屏今年问题特别多,有点无语,去年用着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C:
zt是不是那种最便宜的屏了
用过几个 和smart的plc通讯,还可以

网友D:
遇到过好好的就通讯不上了,然后清除数据重新下载就好了。

网友E:
没通讯上,看看是不是参数问题,或者端口插错了,信捷的PLC一般有两个通讯口。实在不行可以直接打给售后,信捷的售后还是不错的。

网友F:
我用信捷触摸屏都是用的传真机的那个通讯线,就是一台USB,插在电脑上,另一头是那种小方口,插触摸屏上,用了好多台,从没出现过问题,而且通讯下载挺快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下载完触摸屏程序,如果没有和plc连接,这样显示应该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