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2):
三菱PLC  PLSY指令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在PLSY S1 S2 D这三个参数中,脉冲频率S1、脉冲个数S2分别用D0和D2,手动和自动时,分别从两个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器D传送。手动时正常,自动时步进电机不动作,监控发现S2变成了一个别的负数,查看其它地方传送的数值都对,唯独在PLSY S1 S2 D中S2不对,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自动时的数据是不是超过了32767

如果是,请用32位指令,即DPLS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确实忘了前面加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