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3):
本文将使用运动控制器实现与松下A编码器进行数据读取操作。

'************************绝对值编码器部分******************************

SETCOM(38400,8,1,0,1,0) '设置 485 口 PORT1 为自定义协议

GLOBAL DIM tempchar '接收的一个字节

GLOBAL DIM neqbuff(2) '发送识别码 485 为 81H,05H

neqbuff(0) = $81

neqbuff(1) = $05

GLOBAL DIM eotbuff(2) '接收识别码 485 为 80H,04H

eotbuff(0) = $80

eotbuff(1) = $04

GLOBAL DIM ackbuff '接收应答 06H

ackbuff = $06

GLOBAL DIM cmdbuff(20) '发送命令数组

GLOBAL DIM getbuff(20) '接收的字符串

GLOBAL DIM getnum '接收的字节数

getnum = 0

GLOBAL DIM highdata '编码器多圈数据

GLOBAL DIM lowdata '单圈数据

runtask 4,get_char '启动接收字符串任务

MODBUS_REG(0)=0

WHILE 1

 IF MODBUS_REG(0)=1 THEN '判断是否接收到了数据

    MODBUS_REG(0)=0

    getmpos(1,45) '读取站号 1 的多圈与单圈值。

 ENDIF

WEND

END

'读坐标

GLOBAL SUB getmpos(sifunum,rcr) '读伺服编号为 1 的电机的绝对值位置

  cmdbuff(0) = $00

  cmdbuff(1) = sifunum

  cmdbuff(2) = $d2

  cmdbuff(3) = rcr

  neqbuff(0) = $80 + sifunum

  neqbuff(1) = $05

  eotbuff(0) = $80

  eotbuff(1) = $04

  getnum = 0

  putchar #1,neqbuff

  TICKS = 2000 '延时

  WAIT UNTIL (getnum = 2) OR TICKS < 0

  IF getnum = 2 THEN '如果接到了 2 个字符

     IF(getbuff(0)=$80+sifunum) AND (getbuff(1)=$04) THEN'收到应答发送命令

        getnum = 0

        PUTCHAR #1,cmdbuff '发送读取编码器命令

        TICKS = 2000

        WAIT UNTIL (getnum = 3) OR TICKS < 0

        IF(getbuff(0) = $06) AND (getbuff(1) = $80) AND (getbuff(2) = $05) THEN'收到发送请求,给应答

            getnum = 0

            PUTCHAR #1,eotbuff '发送应答,等待接收数据

            TICKS = 2000

            WAIT UNTIL (getnum = 15) OR TICKS < 0

            IF getnum = 15 THEN '读到数据 11-10 为多圈数据 9-7 为单圈数据

               PUTCHAR #1,ackbuff

               highdata = getbuff(11) * $100 + getbuff(10)

               lowdata = getbuff(9) * $10000 + getbuff(8) * $100 +getbuff(7)

               PRINT getbuff(11),getbuff(10),getbuff(9),getbuff(8),getbuff(7),getnum

            ELSE

               PRINT getnum,getbuff(0) ,getbuff(1),"超时重新读取 1"

            ENDIF

          ELSE

           PRINT getbuff(0) ,getbuff(1),"超时重新读取 2"

         ENDIF

       ELSE

         PRINT getbuff(0) ,getbuff(1),"驱动器无应答"

       ENDIF

     ELSE

       PRINT "驱动器无应答"

     ENDIF

END SUB

'串口接收

GLOBAL SUB get_char()

  WHILE 1

     GET #1,tempchar

     getbuff(getnum) = tempchar

     getnum = getnum + 1

  WEND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