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3):
客户有台设备会没规律漏电跳闸,每个元件单独量(用1000v档)绝缘电阻都是几十兆欧以上,即使跳闸后立刻量,绝缘阻值也不小。换过漏电开关没用,不知还有什么办法测漏电流?

网友A:
摇表实际测得是绝缘,有在线式的绝缘表,但是一般都是适用于IT系统,如果设备功率不大可以尝试用加个隔离变压器监视下设备绝缘变化情况

网友B:
是不是有大功率变频器伺服驱动器?

网友C:
有专门测量漏电电流的表:

网友D:
对的哟,你的设备有大功率变频器什么的没。

网友E:
先说说你带的有什么负载?

网友F:
无规律跳闸,这个说明漏电流在漏电保护开关的临界动作范围,这个和你的负载工况有关,比如变频,伺服等,有些新驱动是不会跳闸的,但使用时间长了以后就会无规律的跳闸,这个状况哦基本无解,要么你换驱动,要么取消漏电保护

网友G:
可用电流检测器  在线检测。  直流用LC41   交流用LC22  可根据实际需要选电流范围。

网友H:
“有台设备会没规律漏电跳闸”~所谓无规律,是不是跳的时机不固定,没找出跳的点?
仔细慢慢是试验一定能找到原因

实在找不到硬漏点,就加大漏电阈值

楼主:
没有变频器也没有伺服,最大功率的就是压缩机,大概就5KW左右,客户保护措施比较多,总电源上串了有3个漏电开关,有30mA的也有100mA以上的,100mA的那个开关跳得比较多,但有时30mA的那个也跟着跳

网友F:
还是钱多惹的麻烦,一个设备串三个漏电开关?根本没必要
也不排除你的压缩机有问题,电机线圈存在隐蔽性的绝缘性能差就是这个问题,我就试过几次由于电机绝缘差造成的炸变频的事故,故障电机你直接用接触器控制,是可以正常运转的,但接变频的话,就会出现炸变频,电机拉出去重新绕线圈就啥事都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教如何加大漏电阈值?以前是运行时间几个小时就跳,现在时间越来越短,有时运行几分钟就跳。之前怀疑过是压缩机,换了台也是跳,还有一台因为没查到源头,不太敢换了。

楼主:
目前能查到的故障是有一个PLC的输出点被击穿了,但这个有可能引起跳吗?能拆下来的元件都单独通电试过了,个别需要联锁运行的就只能整体测试,反正就是跳。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客户就是接线方式是总电柜一个独立开关出来,为了方便接线,中间加了个分箱,又配了个开关加上设备本身的总电源开关,就是三个漏电开关了,最开始也想换大漏电值得开关

网友H:
从描述看,是个老系统
先确认每次都是漏跳
再确认总开跳与个分开跳的次数频率
更换总开,各分路漏保不跳,就取消这个漏保~遇到多一个新公司入住,20多台电脑,自己室内漏保不挑直接跳这个单位的总开漏保
确认各开下没有分路

网友E:
。如果没发现漏电点,更换为大动作电流的漏保开关

网友I:
漏电开关除了漏电电流、还有看动作时间是否合理

楼主:
扩展问下,三相电机是没法单独接漏电开关测试的吧?目前是按坛友说的方法买了个漏电检测表,还没到货,想先备些漏电开关去测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扩展问下,三相电机是没法单独接漏电开关测试的吧?目前是按坛友说的方法买了个漏电检测表,还没到货,想先备些漏电开关去测试
设备运行环境潮湿吗 我也遇到过这情况 我们厂房环境不好 设备漏保不跳 不定时跳总漏保 也是找不到原因
设备有6台三相电机 两台步进电机 三个开关电源 换了很多东西也没有用 现在基本打算放弃了

网友K:
输入电源接地  设备接地,加空开,可以不用漏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扩展问下,三相电机是没法单独接漏电开关测试的吧?目前是按坛友说的方法买了个漏电检测表,还没到货,想先备些漏电开关去测试
设备运行环境潮湿吗 我也遇到过这情况 我们厂房环境不好 设备漏保不跳 不定时跳总漏保 也是找不到原因
设备有6台三相电机 两台步进电机 三个开关电源 换了很多东西也没有用 现在基本打算放弃了
我们这个维修设备更简单,就是2个压缩机还有2台风机,其他都是单相电了。运行环境前几天不太清楚,最近查是单个单个设备开,肯定是不会有潮湿环境产生的,反正就是很奇怪。目前单个设备拆出来单独运行几个小时都不跳,合在一起运行就偶尔跳

楼主:
引用 网友K:
输入电源接地  设备接地,加空开,可以不用漏电开关
如果是我们自己设备,会这样处理,客户的设备这样做的话不太好解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输入电源接地  设备接地,加空开,可以不用漏电开关
如果是我们自己设备,会这样处理,客户的设备这样做的话不太好解释。
这个情况是不可以的,每个地方的安检不同的,我这里是不可以的。

网友L:
解决了嘛?解决了可以分享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