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数据转换问题

楼主(2023-11-03):
(无正文)

楼主:
如图,D1805是通过485通讯从仪表读取过来的32位单精度浮点数,仪表读数是2.35
用工具转换没有问题,怎么用程序转换成10进制浮点数啊

楼主:
数据应该没有问题,直接读的两个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D1805是通过485通讯从仪表读取过来的32位单精度浮点数,仪表读数是2.35
用工具转换没有问题,怎么用程序转换成10进制浮点数啊

交换D1805,D1806的数据,无需转换,就可以得到正确的值。

网友B:
排列问题,2.35对应的十六进制是40 16 66 66

在三菱里面的浮点数要用到32位,即两个寄存器,并且三菱的排列是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比如32位D0,排列是D1 D0,对应于你这个就是40 16要放在D1,66 66要放在D0

楼上版主的意思就是把D1805的数据传给D1807,然后32位用D1806,

因为用D1806时实际就是D1807(40 16 ) D1806(66 66) 这时D1805的40 16去到D1807

你只需要用MOV把D1805传给D1807,然后直接用浮点指令调用D1806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这样,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D1805是通过485通讯从仪表读取过来的32位单精度浮点数,仪表读数是2.35
用工具转换没有问题,怎么用程序转换成10进制浮点数啊
读表是做个高低交换试试~避开程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