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3):
这把手电陪我好几年了,便携性非常NICE。

话不多说,文字一波;
~~~~~~~~~~~~~~~~~~~~~~~~~~~~~~~~~~~~~~~

故障现象(我手里这把)

刚开始偶尔不转,来回切方向,敲两下在摁开关就OK了。

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

~~~~~~~~~~~~~~~~~~~~~~~~~~~~~~~~~~~~~~~~~~~
分析:

手里还有几把其它博世电钻,不过是有刷的,开关完全不一样,
有刷的修开关或者换就能搞定,价格非常便宜,直接换新又耐用;

这个是无刷的,类似步进电机;

故障肯定就是开关引起的,外面也没啥东西(一个线圈4条线,转子没东西,然后就是调速器(正反转,速度控制)+单片机控制板;

无刷的调速器带电路板,200多300一个,简直了;

故障应该就是内部速度控制信号反馈给MCU板不稳定;
~~~~~~~~~~~~~~~~~~~~~~~~~~~~~~~~~~~~~~~~~~~~~

修复过程:

1,拆开清理打黄油无果;

2,手里没事把玩的时候,发现左手操作明显好转很多。

3,再次拆开开关,把电位器碳膜电阻对应的铜片掰开一些,使其压在碳膜上的压力大一些(会加大碳膜磨损),

4,装上完美解决,0成本
~~~~~~~~~~~~~~~~~~~~~~~~~~~~~~~

后续:调速碳膜和铜片压力大一些,无非磨损加大,但是好比换一个或者不能用强啊,再战5年。

发出来的目的是给网友提供一条思路!

~~~~~~~~~~~~~~~~~~~~~~~~~~~~~~~~~~

PS:本来想发在数码之家的,可是那个论坛太坑了,登录一次扣积分,你没看错,登录扣积分,不是加积分!弃之!(同此论坛ID)

楼主:
伤痕累累

不过好用。无刷电机耐用,开关可是不耐用了。

网友A:
刚开始以为真是手电呢,看着看着原来是手电钻,让我想起来刚干维修时的一件小事,宿舍的水龙头总是滴答水,后来有一天发现好了,一个老兄告诉是他处理的,只需要最后用力向下按着一点力拧上就OK了。

网友B:
我现在还在用好多年前的有刷的得伟的,多年前还是在广州的二手交易市场买的,手柄断了,用AB胶粘上,电池不行了,直接用一个开关电源来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把手电陪我好几年了,便携性非常NICE。

话不多说,文字一波;
~~~~~~~~~~~~~~~~~~~~~~~~~~~~~~~~~~~~~~~

故障现象(我手里这把)

刚开始偶尔不转,来回切方向,敲两下在摁开关就OK了。

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

~~~~~~~~~~~~~~~~~~~~~~~~~~~~~~~~~~~~~~~~~~~
分析:

手里还有几把其它博世电钻,不过是有刷的,开关完全不一样,
有刷的修开关或者换就能搞定,价格非常便宜,直接换新又耐用;

这个是无刷的,类似步进电机;

故障肯定就是开关引起的,外面也没啥东西(一个线圈4条线,转子没东西,然后就是调速器(正反转,速度控制)+单片机控制板;

无刷的调速器带电路板,200多300一个,简直了;

故障应该就是内部速度控制信号反馈给MCU板不稳定;
~~~~~~~~~~~~~~~~~~~~~~~~~~~~~~~~~~~~~~~~~~~~~

修复过程:

1,拆开清理打黄油无果;

2,手里没事把玩的时候,发现左手操作明显好转很多。

3,再次拆开开关,把电位器碳膜电阻对应的铜片掰开一些,使其压在碳膜上的压力大一些(会加大碳膜磨损),

4,装上完美解决,0成本
~~~~~~~~~~~~~~~~~~~~~~~~~~~~~~~

后续:调速碳膜和铜片压力大一些,无非磨损加大,但是好比换一个或者不能用强啊,再战5年。

发出来的目的是给网友提供一条思路!

~~~~~~~~~~~~~~~~~~~~~~~~~~~~~~~~~~

PS:本来想发在数码之家的,可是那个论坛太坑了,登录一次扣积分,你没看错,登录扣积分,不是加积分!弃之!(同此论坛ID)

~~~~~~~~~~~~

全文完!

我也在数码之家 是有点奇葩的版规

网友D:
博士的比较贵

网友B:
博士的贵,人家品牌溢价在那里的
国产的也有很多,东城,德力西,大艺等也是国产一线,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士的贵,人家品牌溢价在那里的
国产的也有很多,东城,德力西,大艺等也是国产一线,也好用

品牌贵有贵的理由。

设计,做工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

就像是汽车品牌,国产的很多都要生锈,合资的就很少。

我这个手电钻,经常摔,没见外壳碎,破的。说明外壳用料没得黑